kingscadaopc通讯求助

楼主(2018-01-09):
问题是这样的:

kingscada通过opc 读取abb dcs的数据

在报警列表里面看到有一条报警 :at0001 0.25 实际值是0.4

该点在abb中量程是0-100 lel%,高报警 25lel%  高高报警 50 lel%

kingscada中定义的数据字典:高:25 高高 50

然后画面上面也连接了正确的数据字典

问题是为什么0.25就报警了

网友A:
我没用过KINGVIEW,但是一直在用WINCC,侧面看看能否解下你的问题:看看数据的类型是否合适,尤其是符号和小数位数;你的报警列表是系统的还是自己编写的呢,在线看看变量表中对应的变量实际值到底是多少?

其它的可以试试其它的变量有没有异常呢?

楼主:
刚用这个软件,对这个报警怎么产生的还不太清楚,

我现在理解可能就是画面上连接的 高,高高和实际opc过来的值比较 高了就报警。

但是没有机会证实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KINGVIEW,但是一直在用WINCC,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