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中继模式指导

楼主(2018-01-09):
中继模式又称为Repeater模式。工作在中继模式下,迷你路由器可以放大比较弱的无线信号,从而增强原有信号的覆盖范围,典型的应用环境如家庭、办公网络等部分区域信号较弱或存在盲区。简单的说,中继模式下的迷你路由器即一台信号放大器。如下图:

通用设置方法如下:

1、确认前端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名称(SSID,无线密码等参数。

注意:中继模式下迷你路由器的信道会自动切换与主路由器一致,无需固定。

2、电脑使用网线连接到迷你路由器的有线接口或无线连接到TP-INK_XXXXXX(迷你路由器出厂默认的无线信号名称,X为路由器底部标贴标识的MAC地址后六位)

3、打开电脑的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迷你路由器的管理地址及登录密码,如下:

注意事项

[1] 部分迷你路由器是通过域名tplogin.cn登录的,以路由器底部标贴标识的管理地址为准。

[2] 部分迷你路由器采用的是默认的登录用户名或密码admin登录的。

您可能关心的问题登录不了管理界面怎么办?

4、进入管理界面,点击 设置向导 > 下一步 > 选择Repeater模式> 点击扫描,如下:

5、查找到前端路由器的信号后,点击 连接,在 密钥 的位置输入主路由器的无线密码,如下:

6、完成设置后,重启路由器,如下:

至此,迷你路由器的中继模式设置完成。

注意:如果使用的是3G迷你路由器,由于默认管理地址时192.168.1.1,所以,还需要修改路由器LAN口的IP地址,避免与前端主路由器冲突。

由于不同型号的路由器设置方法略有所差异,请根据实际环境中使用的迷你路由器型号,参考对应的设置方法:

注意:视频教程需要下载后才能观看。

设置中继模式后,如何知道连接的是主路由器的信号还是迷你路由器的信号?

中继模式下,迷你路由器与主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名称是一样的,如果此时需要知道连接的是哪一个路由器发出的信号,可以登录到迷你路由器的管理界面,在 无线设置 > 主机状态 中查看是否有您连接终端的MAC地址,如果没有,说明连接的是主路由器,反之则说明连接的是迷你路由器。

设置中继模式后,感觉信号没有增强怎么办?

出现该问题可能原因:

1、终端信号依旧连接主路由器的信号,可尝试关闭终端WiFi功能后重新开启再搜索连接信号。

2、中继模式没有设置成功,请点击参考文档排查问题:设置中继模式后,信号没有增强

中继模式与桥接模式有什么区别?

中继模式和桥接模式都可以对已有无线信号进行放大,扩展无线覆盖;区别在于中继模式下放大信号后,整个网络只有一个无线信号;而桥接模式是放大前端信号的同时,可以根据需求设置自身的无线信号是否与前端网络相同。设置相同,桥接模式功能等同于中继模式,如果不同,则网络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无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