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变压器可以输出DC吗?

楼主(2018-01-09):
由于开关电源没有环形变压器好,环形变压器本身是输出AC的,没有正负极之分,如果要实现输出DC需要在变压器输 出端再加上整流滤波电路,不同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需要配不同的整流滤波电路,该怎么配置?

网友A:
开关电源怎么没环变好?它俩没可比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怎么没环变好?它俩没可比性啊!

环形的可以定制啊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稳压直流,环变输出的是不稳压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稳压直流,环变输出的是不稳压交流。

知道输出的是交流啊,就是想把它转换成直流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稳压直流,环...

桥式整流+滤波。

元件选择与负载电流有关。有详细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整流前后电压相同吗?我需要48V 20A直流  环形变压器那边该怎么定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的爱1...

电解电容足够大时,直流输出电压约为交流电压的1.4倍(根号2倍)。

变压器220V/40V 1200W   2200μF电解电容10个并联,电压63V以上。整流桥要有散热,整流桥约消耗功率4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