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1215CDC/DC/DC与安川伺服驱动器IO接线图

楼主(2018-01-09):
CPU 1215C DC/DC/DC 与安川伺服驱动器IO接线图,主要脉冲,方向,和使能。

楼主:
上图是plc接入驱动器,脉冲和方向看懂了,使能根据下面的手册看47端接入了24v正,可是上图画的是24v负,求解答到底应该怎么接

网友A:
“上图画的24V负”怎么知道的,MDC24是不是应该看做是24V公共端呢,至于正或者负,下面的图给出来了。

网友A:
如果确定不了,最好联系供应商技术确认下。如果弄明白了回来说一下,大家也学习下。

网友B:
不错,非常实用

网友C:
WinCC V7.3 硬件狗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