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1215CDC/DC/DCIO接线图疑问

楼主(2018-01-09):
plc输出端点接线。24v正极通过4L接入,在通过输出点Q流入负载,再通过负载流到24v负极,这个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回路了。那为什么plc输出端4M也要接24v负极呢。哪位大神解读下。

网友A:
感觉跟PLC内部电路有关吧,如果能找一个内部电路图一看就知道了。或者楼主自己做个测试,只接4L+看下能不能驱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