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跟随主轴,位置偏移量问题。

楼主(2018-01-09):
条件: 一个主轴自转,有编码器输出主轴位置。 从轴,伺服电机,机械上有一圈一个的清零点。 传动比,假设为1。

目前,主轴编码器A相,Z相。 检测到主轴来一个脉冲,PLC则向从轴伺服驱动发送一个脉冲。现在,我只会做到,主轴转,我从轴也转。速度与位置也能跟得上。 但是,我不会做偏移:即,主轴,从轴的相对位置可以调整(我希望由一个参数可以调整主,从轴相对位置)。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下,做相对位置可以调整的如何做。(最好每圈零位时都位置调整)。

另: 如果 从轴是变频器,如果做主,从轴同步(相对位置可调),怎么做。伺服做控制时能很容易的控制发送一个脉冲 ,变频器,怎么做?还是完全不是这个方法(检测到主轴位置,换算成频率,再给从轴发送频率,可是这样,响应好像很慢)。这是第二个问题。

楼主:
初步已解决第一个问题80%。

网友A:
检测到主轴来一个脉冲,PLC则向从轴伺服驱动发送一个脉冲。请问:是如何实现来一个出一个呢?不会是输入再输出吧?偏相位有虚轴就很好实现,

网友A:
跟得上位置,速度自然会一致,速度积分就是位置,

网友A:
主从如果不是1:1,怎么办?偏相位就不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主轴来一个脉冲,PLC则向从轴伺服驱动发送一个脉...

目前,是这样做的,来一个,我就发一个。便相位,也做出来,到清零点时,判断主轴位置,再根据前或者后,处理从轴。(可能有更高级的做法。实时判断位置,)。满足一般要求使用应该没有问题。不是1比1,也没问题。算出,从轴发几个脉冲,对应主轴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