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能不能装roboguide求助大神能给个下载链接吗

楼主(2018-01-09):
WIN10能不能装roboguide   求助大神了

网友A:
建议还是换系统吧,换系统比找roboguide   简单,正版的都不有可能不支持

网友B:
正版的都不有可能不支持

网友C(2018-02-09):
你可以装的看一下 应该可以装的  r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一个给你 记得把邮箱留下   赏金给我就行 没有分下载不了东西呀

网友D(2018-07-04):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装的看一下 应该可以装的  r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

tianzikun@yeah.net  我也是W10系统 装了几次都不能成功,8.3版本 。以前W8   还可以用,大神发我一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