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83的外部输出

楼主(2018-01-09):
这是外部输出的说明书

外部输出端口连接单片机的端口,单片机已经写好了程序,用来判断连接端口的高低电平变化,当检测到端口是高电平时,程序运行,也就是舵机运动,当是低电平时,舵机不动,GND连接的是给单片机板子供电的电源的负极,OUTPUT1连接的单片机的端口,OUTPUTcommon连接的是单片机的GND,给控制卡高低电平的指令,现在的情况是不管高低都是不动的,测了OUTPUT和OUTPUTcommon的两端电压,置高电平时0.4左右,置低电平时0.3左右,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我用继电器接外部输出信号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里是OC输出,不是电平输出。如果需要电平输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