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程序及硬件组态无法下载到CPU中

楼主(2018-01-09):
最近在公司实验室测试PLC300 CPU(315—2DP)模块是否是完好的,先前只组态了简单的硬件组态(只有CPU模块),用MPI通讯将PC中的组态可以顺利的下载到CPU中,之后编了一小段程序再次下载,提示无法将程序载入CPU中,怀疑因CPU未插存储卡导致该问题,于是断电插存储卡,谁知这次连硬件组态 都无法下载入CPU中,断电将存储开拔出,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及程序均无法下载到CPU中,而且提示的原因和插存储卡时一样(通讯速率设置有误或中断设置有误或本地CPU地址大于最大地址)。按提示检查通讯速率设置为187.5K,CPU地址设置为2,中断为默认设置。问题任然存在,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百度上有啊,为何一模一样。。。。。

网友B:
多半是组态错误!

网友C:
查一查组态是否有问题

黄老师,

网友(2018-12-03):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