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求助运行中提示通讯中断

楼主(2018-01-09):
你好,刘工

有一台DMC-2143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中断。

上位机提示通讯中断,指示灯并没有发现异常,断电重新开机又能运行,请问我该如何检查?已经更换了交换机和网线。但故障依旧,5V电压有点低,只有4.8v,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请刘工指点,怎么可以和贵公司取得联系呢?

谢谢!

网友A:
首先,按照galil的说法,dmc-21XX系列的控制器,5V电源的精度要求是+/-2%以内。我们使用的情况来看,对低压确实比较敏感,对高压相对接受度比较高,大概是-2%到+4%的范围。4.8V的电压,相对是低了一点,控制器有可能工作不稳定。

但是,如果是控制器本身由于电源偏低而工作不稳定,那么通讯中断的时候应该能看到红色的灯亮,至少是象正常上电时那样亮个一秒左右。

如果确定红灯等没有亮(也没有闪过),就应该不是电源造成的不稳定了。那么,就涉及网线、交换机甚至PC的情况了。比如PC有病毒也会造成网络通讯速度变慢甚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按照galil的说法,dmc-21XX系列的控制器,5V电源的精度要求是+/-2%以内。我们使用的情况来看,对低压确实比较敏感,对高压相对接受度比较高,大概是-2%到+4%的范围。4.8V的电压,相对是低了一点,控制器有可能工作不稳定。但是,如果是控制器本身由于电源偏低而工作不稳定,那么通讯中断的时候应该能看到红色的灯亮,至少是象正常上电时那样亮个一秒左右。如果确定红灯等没有亮(也没有闪过),就应该不是电源造成的不稳定了。那么,就涉及网线、交换机甚至PC的情况了。比如PC有病毒也会造成网络通讯速度变慢甚至中断。

非常感谢刘工的耐心解答。出现通讯中断是偶然的,当中断之后我再去观察。这个时候应该来不及了,上电重启又正常了。我可以用电脑连上DMC ping ip地址吗?观察是否有超时。

网友A:
我可以用电脑连上DMC ping ip地址吗?

可以。

网友B(2018-03-09):
你好,我们用的DMC-2163运动控制器,可以用的以太网口,目前使用C#进行二次开发,请问communication library reference可否提供一份资料呀?galil官网上用户注册失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们用的DMC-2163运动控制器,可以用的以太...

给个邮件地址,我发给您。

不过,这个communication library本身也有多个版本,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是最早的DMCWIN,还是之后的GALILTOOLS,还是最新的GCLIB?

网友C:
在实际项目中,当PC发送给运动控制卡某条正确指令时,是有可能不能发送成功的,这个概率虽不大但有可能,这个现象看起来像是断网,但实际上不是断网。(我猜想是否存在数据帧冲突)。可在程序中建立错误重发机制,即发送命令后,查询响应,如果得不到正确响应,再重复发送一次,超过一定次数就提示网络状况错误。这样可很好地解决问题。

网友D(2018-04-17):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项目中,当PC发送给运动控制卡某条正确指令时,是...

网友E(2018-07-06):
刚好想找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好,我们用的D...

刘工你好,我们目前用的是GalilTools的5.580版本(电脑是64位win7操作系统),邮箱地址是vicky@szdetech.com,谢谢!

网友A:
对: Vicky2016 回复内容:

才四个多月您就把邮箱给我了,真快!

邮件已经发了,不过,GALILTOOLS调试软件的联机帮助中就包括了您所要的communication library referen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

不好意思,之前做其他项目没有太多经历关注帖子,现在刚好腾出时间来学习学习,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