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的文件操作

楼主(2018-01-10):
开发系统:Android4.4.2
开发平台:广州微嵌安卓工业平板
开发工具:eclipse
开发语言:Java

文件操作在各个开发语言中都是是使用的比较多,比较重要的部分,这次我们就来学习下在安卓系统的上是如何通过java编程来对文件进行的各种操作。

在Java中文件操作使用的一个类File,该类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下:File file = new File(path); //该path应为绝对路径名createNewFile();
    //创建新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而且创建成功返回true,文件已存在返回falsedelete();
          //删除文件,删除文件或目录成功返回true,如果删除的是目录,该目录必须是空目录才能删除成功exists();
          //判断文件或目录是否存在getAbsolutePath();
 //返回该文件的绝对路径名getName();
          //获取该文件的文件名(与绝对路径名有区别)getParent();
        //返回上一级目录名(返回值类型String)getParentFile();
    //获取上一级目录(返回值类型File)isDirectory();
      //判断该File实例是否是个目录isFile();
           //判断该File实例是否是个文件list();
             //获取该目录下的子目录名跟文件名(返回值类型String[])listFiles();
       //获取该目录下的子目录跟文件(返回值类型File[])length();
           //获取该文件的大小mkdir();
           //创建新目录,创建成功返回truerenameTo(File);
     //将该文件重命名,也可以当作移动文件使用

以上是File的一些常用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使用这些方法实现一些文件的基本操作,包括文件的增、删、 查、复制/ 粘贴等

1、新建目录:

File file = new File(dirpath);  //先是判断该目录是否存在,以存在则不再创建
if(file.exists()){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该目录已存在", Toast.LENGTH_SHORT).show();}else{
    try {
        //新建目录
        if(!file.mkdir()){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创建失败", Toast.LENGTH_SHORT).show();
            return;
        }else{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创建成功",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IOException",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2、新建文件

File file = new File(filepath); //先是判断该文件是否存在,以存在则不再创建
if(file.exists()){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该文件已存在", Toast.LENGTH_SHORT).show();}else{
    try {
        //新建文件
        if(!file.createNewFile()){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创建失败", Toast.LENGTH_SHORT).show();
            return;
        }else{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创建成功",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IOException",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3、获取目录下的子目录跟文件

File dir = new File(dirpath);//先判断dir是否是目录if(dir.isDirectiry()){    //获取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列表
    File[] filelist = dir.listFiles();    //判断该列表下的具体某个文件是属于目录还是文件
    for(File file:filelist){
        if(file.isFile()){
            Log.d("File",file.getName());
        }else if(file.isDirectory()){
            Log.d("Dir",file.getName());
        }
    }
}

4、获取可以打开文件的应用程序

//获取可以打开该类文件的应用程序
    private void openFile(File file) {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
        intent.addFlags(Intent.FLAG_ACTIVITY_NEW_TASK);
        intent.setAction(android.content.Intent.ACTION_VIEW);        //获取该文件的文件类型
        String type = getMIMEType(file);
        try{            //获取可以打开该类文件的应用,并且打开
            intent.setDataAndType(Uri.fromFile(file), type);
            startActivity(intent);
        }catch(ActivityNotFoundException e){            //没有可以打开该类文件的应用,弹出所以应用让用户选择
            intent.setDataAndType(Uri.fromFile(file), "*/*");
            startActivity(intent);
        }
    }

5、获取文件类型

//获取文件类型
    private String getMIMEType(File file) {
        String type = "";
        String name = file.getName();        //文件扩展名
        String end = name.substring(name.lastIndexOf(".") + 1, name.length()).toLowerCase();
                if (end.equals("m4a") || end.equals("mp3") || end.equals("wav")) { type = "audio";
        } else if (end.equals("mp4") || end.equals("3gp")) {
                    type = "video";
        } else if (end.equals("jpg") || end.equals("png") || end.equals("jpeg") || end.equals("bmp") || end.equals("gif")) {            type = "image";
        } else if (end.equals("txt") || end.equals("doc") ) {            type = "txt";
        } else if (end.equals("zip") || end.equals("rar") || end.equals("taz") ) {            type = "zip";
        } else {            //如果无法直接打开,跳出列表由用户选择
            type += "*";
        }        type += "/*";        return type;
    }

6、重命名或移动文件或目录

File oldFile = new File(oldName);File newFile = new File(newName);
//先判断旧文件已存在并且新文件名没有被使用,就将旧文件重命名为新文件名if(oldFile.exists()&&(!newFile.exists()){
    oldFile.renameTo(newFile);
}

7、复制粘贴文件
   因为在Java中没有直接复制文件或目录的方法,所以这里的复制文件或目录得自己实现该方法:
   复制文件:在新的路径中的新建一个同名的文件,通过读取原文件的数据,再将数据写进目标文件

/*拷贝文件的操作,将原文件拷贝到目标文件
 * resFile:需要拷贝的文件,不能是目录
 * destFile:目标文件的完整路径名,应为新建的空文件,不能是目录
*/private void copyfile(File resFile,File destFile){    try {        //获取原文件的FileInputStream流,用于读取原文件中的数据
        FileInputStream resread= new FileInputStream(resFile);        //获取目标文件的FileInputStream流,用于将数据写进目标文件中
        FileOutputStream destwrite = new FileOutputStream(destFile);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1024];        int cnt= 0;
        //判断是否已将原文件中的所有数据都全部写入目标文件
        while(cnt<resFile.length()){            int a = 0;
            //从原文件中读取数据
            a = resread.read(buffer);
            cnt+=a;            //将读取到的数据写入目标文件
            if(a<1024*1024)
            {
                destwrite.write(buffer,0, a);
            }else{
                destwrite.write(buffer);
            }
        }        //关闭流
        resread.close();
        destwrite.close();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 TODO 自动生成的 catch 块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自动生成的 catch 块
        e.printStackTrace();
    }
}

复制目录:先是获取源目录下的子目录跟文件,如果是文件则用复制文件的方法将文件复制进目标目录,
        如果是目录则重复前面的操作,直到将该目录下所有的子文件跟子目录全复制完毕。

/*拷贝目录
*   resname:复制源文件或目录的完整路径名
*   destname:需要拷贝到的目标目录的完整路径名
*/
    private void copy(String resname,String destname){
       File destdir= new File(destname);
       File resdir = new File(resname);        //先是判断源文件的类型
        if(resdir.isDirectory()){            //判断目标目录是否存在,不存在则新建
            if(!destdir.exists()){
                destdir.mkdir();
            }            //获取原目录下的子文件跟目录
            String[] list = resdir.list();            int i=0;            while(i<list.length){
                           //递归调用该方法拷贝子目录中的子文件,这里传的参数应实时变换
                copy(resname+"/"+list[i],destname+"/"+list[i]);
                i++;
            }
        }        //判断原文件是属于文件类型
        else if(resdir.isFile()){
            try {
                if(!destdir.exists()){
                    destdir.createNewFile();
                }                //使用上面的复制文件的方法将原文件复制到目标文件
                copyfile(resdir,destdir);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自动生成的 catch 块
                e.printStackTrace();
            }
        }
    }

8、删除文件:
   在Java中可以直接删除文件或目录,但是在删除目录时只能对空目录执行删除操作,所以在删除非空目录时,需将其目录下的所有子文件跟子目录删除掉,最后在删除该目录。

//删除文件或目录,跟拷贝目录有点相似,通过递归调用该方法逐一的将目录中的子目录跟子文件都删除掉
    public boolean deletefile(String name){
        boolean deleteFlag = true;
        File dir = new File(name);
        try{            //先是判断删除文件的类型
            if(dir.isDirectory()){
                String[] list =dir.list();                int i=0;                while(i<list.length && deleteFlag){
                                   //将目录中的子目录跟子文件调用该方法逐一删除掉
                    deleteFlag = deletefile(name+"/"+list[i]);
                    i++;
                }
            }            //执行到这一步时dir只有两种情况:一、dir是个文件,二、dir是个空目录。该两种情况都可直接使用delete的方法删除掉
            if(!dir.delete()){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catch(NullPointerException e){
            return false;
        }
    }

9、文件的读写操作
在拷贝文件的操作中就用到了文件的读写

FileInputStream:从文件中读取数据
FileOutputStream:往文件中写入数据
构造方法:
//获取原文件的FileInputStream流,用于读取原文件中的数据
FileInputStream in= new FileInputStream(file);
int size = in.read(buffer);
//获取目标文件的FileInputStream流,用于将数据写进目标文件中
FileOutputStream out = new FileOutputStream(file);out.write(buffer,0,size);

以上就是在安卓系统的文件操作的一些最基本的操作,包括新建文件、目录,重命名,删除,复制粘贴,移动、文件读写等。这些的基本操作足够我们在日常的开发中对文件的操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