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测量仪表为什么要用4-20mA电流信号

楼主(2018-01-10):
1、电压信号不稳定,在远距离传输时容易受干扰,电流信号则比较稳定。传送过程中采用电流信号,而在控制仪表和DCS系统中具体控制时则采用电压信号(电压值的范围)。

2、量程为0~20mA的信号和故障信号无法区分。小于4mA 表示线路故障,或者说有零飘的嫌疑。二线制仪表的诞生促使标准的改变,电流信号的新标准为4~20mA。

3、4-20mA标准是为2线制传感器设定的,其中0-4mA的电流是为了供应传感器自身最小工作电流的需要,如果采用0-20mA,当信号很小时,传感器将无法取得足够的工作能量。

4、事实上,对于4~20MA信号,一般DCS系统把大于20.2mA小于3.8mA才算作故障。

网友A:
0-20ma无法判定设备是否正常----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