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不能泵油

楼主(2018-01-10):
电机启动了一会儿就停了,电机启动的过程中油泵也不能把有泵出来,如此反复复位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A:
说具体些,这样说的不清不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电机停是什么原因?是油泵出口没压力还是有其他阀控制?

网友C:
首先是不是应该将电机启动故障找出来,然后在解决油泵泵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不是应该将电机启动故障找出来,然后在解决油泵泵油问题?

嗯嗯,应该先把电机的问题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些,这样说的不清不楚别人怎么帮你?

电机带动油泵,启动过程中电机转了10秒钟左右,就停止了,在这10秒的启动过程中,油泵也不能被电机带动泵出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停是什么原因?是油泵出口没压力还是有其他阀控制?

油泵出口没有压力是怎么回事?大神,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广泛,你的溢流阀,调压阀,油泵都是问题,还有压力反馈都要看看,这么问再牛逼的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广泛,你的溢流阀,调压阀,油泵都是问题,还有压力反馈都要看看,这么问再牛逼的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解决了,谢谢大神。我们公司重新换了一个设备

网友C:
重新换设备,能轻而易举的解决问题。但是换下的设备,哪有问题呢?能分析排查出来吗?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广泛,你的溢流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广泛,你的溢流阀...

换了什么?全套换掉了?

楼主:
我用我的全部理解阐述一遍:油泵和电机属于燃烧机的一部分,柴油通过进油管来到油泵,油泵被电机带动,进而从喷油嘴喷出油来。我们启动燃烧机的时候,发现油泵不能泵油,后来经过排查,发现是油泵电磁阀闭锁,换了一个油泵发现也不能泵油,发现燃烧机还有另外一个电磁阀。不知道怎么解决,只有重新换一个新的燃烧机。燃烧机的控制器用的是honeywell,燃烧机通过plc与计算机通信,计算机上的控制系统用的是ROCKWELL。之前的帖子不是不想说清楚,而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另外付两张燃烧机的图片,希望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
这是油泵与电机的图片,给老外买的时候并没有说明书。

网友E:
要不换个油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