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一)

楼主(2018-01-10):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一)

  一、形成加工精度反常毛病的原因

  形成加工精度反常毛病的原因隐蔽性强,确诊难度比较大,概括出五个主要原因:机床进给单位被改动或改变;机床各个轴的零点偏置反常;轴向的反向空隙反常;电机运转状况反常,即电气及操控部分反常;机械毛病,如丝杠,轴承,轴联器等部件。另外加工程序的编制,刀具的挑选及人为因素,也可能导致加工精度反常。

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

  二、数控机床毛病确诊准则

  1.先外部后内部数控机床是集机械,液压,电气为一体的机床,故其毛病的发作也会由这三者归纳反映出来。修补人员应先由外向内逐个进行排查,尽量防止随意地启封,拆开,否则会扩展毛病,使机床损失精度,下降功用。

  2.先机械后电气一般来说,机械毛病较易发觉,而数控体系毛病的确诊则难度较大些。在毛病检修之前,首要注意扫除机械性的毛病,往往可到达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先静后动先在机床断电的中止状况下,通过了解,调查,测验,剖析,确以为非破坏性毛病后,方可给机床通电;在运转工况下,进行动态的调查,查验和测验,查找毛病。而对破坏性毛病,必须先扫除风险后,方可通电。

  4.先简略后杂乱当呈现多种毛病互相交错掩盖,一时无从下手时,应先处理简略的问题,后处理难度较大的问题。往往简略问题处理后,难度大的问题也可能变得简略。

  三、数控机床毛病确诊办法

  1.直观法:(望闻问切)-机床的毛病现象,加工状况等;-CRT报警信息,报警指示灯,电容器等元件变形烟熏烧焦,保护器脱扣等;-反常动静;-电气元件焦糊味及其它异味;-发热,振荡,接触不良等。

  2.参数查看法:参数通常是存放在RAM中,有时电池电压不足,体系长时间不通电或外部干扰都会使参数丢掉或紊乱,应根据毛病特征,查看和校正有关参数。

  3.隔离法:一些毛病,难以区别是数控部分,仍是伺服体系或机械部分形成的,常选用隔离法。

  4.同类对调法用同功用的备用板替换被置疑有毛病的模板,或将功用相同的模板或单元相互交换。

  5.功用程序测验法将GMST,功用的悉数指令编写一些小程序,在确诊毛病时运转这些程序,即可判别功用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