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排线收卷机

楼主(2018-01-10):
用PLC控制两台伺服,一个收卷,一个排线,应该怎么做?思路是怎样的?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其它部分呢?比如牵引,收线方式等!排距是固定还是要可调。

网友B:
关注楼主后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部分呢?比如牵引,收线方式等!排距是固定还是要可调。

排拒可调  其他的就不太懂了   所以请教你们

网友C(2021-09-29):
程序案例,欢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