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二)

楼主(2018-01-10):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二)

四、加工精度反常毛病确诊和处理实例

  1.机械毛病导致加工精度反常

  毛病现象:一台SV-1000立式加工中心,选用Frank体系。在加工连杆模具过程中,遽然发现Z轴进给反常,形成至少1mm的切削差错量(Z方向过切)

  毛病确诊:调查中了解到,毛病是遽然发作的。机床在点动,在手动输入数据办法操作下各个轴运转正常,且回参考点正常,无任何报警提示,电气操控部分硬毛病的可能性扫除。应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逐个进行查看。

  查看机床精度反常时正在运转的加工程序段,特别是刀具长度补偿,加工坐标系(G54-G59)的校正和核算。

  在点动办法下,重复运动Z轴,通过视,触,听,对其运动状况确诊,发现Z向运动噪音反常,特别是快速点动,噪音愈加显着。由此判别,机械方面可能存在危险。

查看机床Z轴精度。用手摇脉冲发作器移动Z轴,(将其倍率定为1×100的挡位,即每改变一步,电机进给0.1mm),合作百分表调查Z轴的运动状况。在单向运动坚持正常后作为起始点的正向运动,脉冲器每改变一步,机床Z轴运动的实践间隔d=d1=d2=d3=…=0.1mm,阐明电机运转杰出,定位精度也杰出。而回来机床实践运动位移的改变上,能够分为四个阶段:

剖析上述查看以为存在几点可能原因:一是电机有反常,二是机械方面有毛病,三是丝杠存在空隙。为了进一步确诊毛病,将电机和丝杠彻底脱开,分别对电机和机械部分进行查看。查看结果是电机运转正常;在对机械部分确诊中发现,用手盘动丝杠时,回来运动初始有很大的空缺感。而正常状况下,应该能感觉到轴承有序而滑润的移动。

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

  (1) 机床运动间隔d1>d=0.1mm(斜率大于1);

  (2) 体现出为d1=0.1mm>d2>d3(斜率小于1);

  (3)机床组织实践没移动,体现出最规范的反向空隙;

  (4)机床运动间隔与脉冲器经定数值持平(斜率等于1),康复到机床的正常运动。无论怎样对反向空隙进行补偿,其体现出的特征是:除了(3)阶段补偿外,其他各段改变仍然存在,特别是(1)阶段严峻影响到机床的加工精度。补偿中发现,空隙补偿越大,(1)阶段移动的间隔也越大。

  毛病处理:通过拆开查看发现该轴承的确受损,且有滚珠脱落。替换后机床康复正常。

  2.操控逻辑不当导致加工精度反常

毛病现象:一台上海机床厂家出产的加工中心,体系是Frank.加工过程中,发现该机床X轴精度反常,精度差错最小为0.008mm,最大为1.2mm.毛病确诊:查看中,机床现已依照要求设置了G54工件坐标系。在手动输入数据办法操作下,以G54坐标系运转一段程序即“GOOG90G54X60.OY70.OF150;M30;”,待机床运转完毕后显现器上显现的机械坐标值为(X)“-1025.243”,记录下该数值。

然后在手动办法下,将机床点动到其他恣意方位,再次在手动输入数据办法操作下运转刚才的程序段,待机床中止后,发现此时机床坐标数值显现为“-1024.891”,同上一次履行后的数值比较相差了0.352mm.依照相同的办法,将X轴点动移动到不同的方位,重复履行该程序段,而显现器上显现的数值都有所不同(不稳定)

用百分表对X轴进行仔细查看,发现机械方位实践差错同数字显现出来的差错根本共同,从而以为毛病原因为X轴重复定位差错过大。对X轴的反向空隙及定位精度进行查看,重新补偿其差错值,结果起不到任何效果。因而置疑光栅尺及体系参数等有问题。但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差错,却又未呈现相应的报警信息进一步查看发现,此轴为笔直方向的轴,当X轴松开时主轴箱向下掉,形成了差错。

  毛病处理:对机床的PLC逻辑操控程序做了修正,即在X轴松开时,先把X轴使能加载,再把X轴松开;而在X轴夹紧时,先把X轴夹紧后,再把使能去掉。调整后机床毛病得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