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三)

楼主(2018-01-10):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造成加工精度异常故障的原因分析(三)

3.机床方位问题导致加工精度反常

  毛病现象:一台杭州产的立式数控铣床,装备北京KND-10M体系。在点动或加工过程中,发现Z轴反常。

毛病确诊:查看发现,Z轴上下移动不均匀且有噪声,且存在必定空隙。电机启动时,在点动办法下Z轴向上运动存在不稳定的噪声及受力不均匀,且感觉电机颤动比较凶猛;而向下运动时,就没有颤动得这么显着;中止时不颤动,在加工过程中体现得比较显着。剖析以为,毛病原因有三点:一是丝杠反向空隙很大;二是Z轴电机作业反常;三是皮带轮受损至受力不均。但有一个问题要注意的是,中止时不颤动,上下运动不均匀,所以电机作业反常这个问题能够扫除。

因而先对机械部分确诊,在确诊测验过程中没有发现反常,在公役之内。使用扫除规律,余下的只要皮带问题了,在检测皮带时,发觉这条皮带刚换不久,但在仔细检测皮带时,发现皮带内侧呈现不同程度的受损,很显着是受力不均所至,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在确诊中发现电机放置有问题,即装夹的视点方位不对称形成受力不均。

  毛病处理:只要将电机重装,对准视点,丈量好间隔(电机与Z轴的轴承),皮带两头(长度)要均匀。这样,Z轴上下移动不均匀且有噪声及颤动现象就消除了,Z轴加工康复正常。

高速数控雕铣机SMD-600

  4.体系参数未优化,电机运转反常

  导致加工精度反常体系参数主要包含机床进给单位,零点偏置,反向空隙等。例如Frank数控体系,其进给单位有公制和英制两种。在机床修补过程中关于部分处理,常常影响到零点偏置和空隙的改变,毛病处理完毕后应作当令的调整和修正;另一方面,因为机械磨损严峻或连接位松动也可能形成参数实测值的改变,需要对参数做相应的修正才能满意机床加工精度的要求。

  毛病现象:一台杭州产的立式数控铣床,装备北京KND-10M体系。在加工过程中,发现X轴精度反常。

  毛病确诊:查看发现X轴存在必定空隙,且电机启动时存在不稳定的现象。用手接触X轴电机时感觉电机拉动比较凶猛,中止时拉动不显着,尤其是点动办法下比较显着。剖析以为,毛病原因有两点:一是丝杠反空隙很大;二是X轴电机作业反常。

  毛病处理:使用KND-10M体系的参数功用,对电机进行调试。首要对存在的空隙进行补偿,再调整伺服体系参数及脉冲按捺功用参数,X轴电机的颤动消除,机床加工精度康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