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如何补油换油

楼主(2018-01-10):
变压器油的质量要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绝缘强度高,介质损失较小;粘度小,散热快,冷却性能好,能将变压器在运行中产生的热传导出去;抗氧化安定性好,使用寿命长;凝点低,有较好的低温流动性;闪点高,蒸发性小,以保证在运行的温度下(最高可达90℃左右)能安全工作。

由于变压器运行时间很长,补油是难免的。同时,设备在进行检修后进行换油也是存在的。因此,变压器油的补油与换油应遵循GB/T14542-2000《运行中变压器油维护管理导则》,其要点如下:

1、电气设备充油不足需要补充油时,应优先选用符合相关新油标准的、未使用过的变压器油。最好补加同一油基、同一牌号及同一添加剂类型的油品。补加油品的各项特性指标都应不低于设备内的油。当新油补加量较少时,例如小于5%时,通常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如果新油的补加量较多,在补油前应先做油色谱分析和耐压试验,确认无油泥析出,酸值、介质损耗因数值不大于设备内油时,方可进行补油。

2、不同油基的油原则上不宜混合使用。在特殊情况下,如需将不同牌号的新油混合使用,应按混合油的实测凝点决定是否适于此地域的要求,然后进行混油试验,并且混合样品的结果应不比最差的单个油样差。

如在运行油中混入不同牌号的新油或已使用过的油,除应事先测定混合油的凝点以外,还应进行老化试验和油泥试验,并观察油泥析出情况,无沉淀方可使用,所获得的混合样品的结果应不必原运行的油的差,才能决定可混合使用。

对于进口油或产地、成产厂家来源不明的油,原则上不能与不同牌号的运行油混合使用,当必须混用时,应预先对混用前的油及混合后的油进行老化试验,在无油泥沉淀析出的情况下,混合油的质量应不低于原运行油时,方可混合使用;若相混的都是新油,其混合的质量应不低于最差的一种油,并需要按实测凝点决定是否可以适于该地区使用。

在进行混油试验时,油样的混合比应与实际使用的比例相同;如果混油比无法确定时,则采用1:1质量比例混合进行试验

3、换油注意事项:基本上与补油要求相同,但应尽量把变压器油放净,以免新油质量下降。

重要的是加注变压器油以后,一定要静置,不许油中有气泡。

网友A:
我记得有专用设备,油一定检验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