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电路为什么要使用复位芯片

楼主(2018-01-10):
  微控制单元(Microcontroller Unit;MCU) ,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或者单片机,是把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 Unit;CPU)的频率与规格做适当缩减,并将内存(memory)、计数器(TImer)、USB、A/D转换、UART、PLC、DMA等周边接口,甚至LCD驱动电路都整合在单一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诸如手机、PC外围、遥控器,至汽车电子、工业上的步进马达、机器手臂的控制等,都可见到MCU的身影。
  MCU的技术原理:
  MCU同温度传感器之间通过I2C总线连接。I2C总线占用2条MCU输入输出口线,二者之间的通信完全依靠软件完成。温度传感器的地址可以通过2根地址引脚设定,这使得一根I2C总线上可以同时连接8个这样的传感器。MCU需要访问传感器时,先要发出一个8位的寄存器指针?然后再发出传感器的地址,(7位地址,低位是WR信号)。传感器中有3个寄存器可供MCU使用,8位寄存器指针就是用来确定MCU究竟要使用哪个寄存器的。主程序会不断更新传感器的配置寄存器,这会使传感器工作于单步模式,每更新一次就会测量一次温度。
  要读取传感器测量值寄存器的内容,MCU必须首先发送传感器地址和寄存器指针。MCU发出一个启动信号,接着发出传感器地址,然后将RD/WR管脚设为高电平,就可以读取测量值寄存器。
  MCU电路为什么要使用复位芯片
  复位监控器件,主要可以大大提高MCU的复位性能,其原理是通过确定 的电压值(阈值)启动复位操作,同时排除瞬间干扰的影响,又有防止MCU在电源启动和关闭期间的误操作效,保证数据安全。
  一般的人使用的阻容复位稳定性极差,常常有按了复位没反应,要按一段时间才能复位的经历。而且如果使用上电复位时,容易产生复位不成功。电容的温度性比较敏感,在特殊环境中,复位的电平宽度变化十分大,造成芯片不动作,或者在强干扰下误动作。
  所以要使用复位芯片来设计产品,况且很多复位芯片带有I2C的E2PROM,看门狗之类,价格也不高。大大节省了电路。
  Catalyst半导体公司1985年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桑尼维尔(Sunnyvale)。Catalyst半导体的质量方针是为用户提供高质量、前沿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器件。它致力于模拟/混合信号可编程器件的开发和销售,Catalyst半导体主要应用在LCD模块、数码相机、汽车照明、手机、飞机照明、DIMM模块、机顶盒和无线局域网等产品和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