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建议PLC的DC24V供人机界面?

楼主(2018-01-10):
各位好,由于工作需要,最近开始学习台达PLC和人机界面,发现DVP-ES/EX安装说明注明:“此电源输出不建议供应触摸屏(HMI)产品使用”,请问为什么啊?人机界面的功率是4W,PLC输出9.6W,按照1.5-2倍选完全足够嘛。

网友A:
经常这样用,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可能HMI功率大会占用别的负载的供电。

楼主:
了解了,谢谢。估计就像2楼说的一样。

网友C:
资料很强大,你值得拥有........

网友D:
实际上直接供给HMI是OK的,但是有些人还会对IO供电,那样会导致供电不足。

还有一点是,如果HMI 24V短路的话会影响plc挂掉,相对来说plc的24v端保护比220v端弱。

网友E(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F(2018-09-11):
如果HMI没有电气隔离,则PLC失去电气隔离优势,所以PLC的24V最好啥都不接

网友G(2019-06-04):
无非就是功率的问题,电源只要实际使用中功率够用就可以。既然说不建议连接,那么应该是功率不稳定或者偏小,有可能会无法满足HMI的功率需求。

网友H(2021-02-24):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I:
编程软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