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EL1.5KW变频器停电后再送电无显示

楼主(2018-01-11):
同时有3台都是这样的故障,有高手指点下是哪儿问题?谢谢!

网友A:
建议您只接三根电源线,其他线拔掉,重新上电。如果没有显示请考虑:(1)可能面板损坏,更换面板尝试。(2)内部模块损坏。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B:
建议您直接三根电源线,其他线拔掉。测量一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输入电压全都正常的话就可能是面板坏掉或者变频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