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在蠕动泵中的应用

楼主(2018-01-11):
蠕动泵,是一种新型的工业用泵,它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化工等行业,输送一些带有敏感性的、粘稠的、强腐蚀性的、具有磨削作用的、纯度要求高的、以及含有一定颗粒状物料的介质。

蠕动泵又称软管泵,它的基本工作结构如图1所示,由软管、装在转子上的滚轮和泵壳等零部件组成。在这些构件中,软管用橡胶或多层复合材质等弹性材料制成,其余则为金属刚性件。

蠕动泵就像用手指夹挤一根充满流体的软管,随着手指向前滑动管内流体向前移动。蠕动泵也是这个原理只是由滚轮取代了手指。通过对泵的弹性输送软管交替进行挤压和释放来泵送流体。就像用两根手指夹挤软管一样,随着手指的移动,管内形成负压,液体随之流动。由图1-a可见,蠕动泵原理是转子转动时,有滚轮和泵壳夹挤形成的软管内空腔A从生成开始逐渐增大,此腔处于吸液状态。转子转至图1-b所示位置时,已进入A腔的液体,被滚轮挤送至封闭空腔B,到图1-c位置时,这部分液体又被挤送至与泵出口相通的口腔,进而排出泵外。转子连续转动,便形成软管的连续“蠕动”,将液体从泵的低压入口不断地向高压出口输送。

1  蠕动泵的工作原理

1-软管  2-滚轮  3-转子  4-泵壳

为了冷却润滑软管外表面,并保护其弹性,在软管所在的泵内,充有与软管材质相适应的复合润滑剂(如甘油和甘醇的混合物)。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长时间使用后尽量更换软管,这样不容易造成硅胶管破裂,液体则从软管涔出流入泵头的滚轮内,伴有腐蚀性的液体流入滚轮缝隙,应及时将泵头拆卸清洗以免风化后凝固在滚轮缝隙中,会造成泵头卡住的现象。软管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泵的使用频率及时更换,或者经常挪动位置,若果液体具有强腐蚀性,请选择相应材质的进口软管,以免造成泵的损伤。

蠕动泵在使用的时候要定时检查泵管的磨损情况。因为蠕动泵管是易损件,一旦破损就会造成液体渗漏,因此要及时检查泵壳的表面是否有早期磨口,以防止泵管破损。蠕动泵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清理泵壳和泵管上的杂物。由于蠕动泵是比较精密的仪器,主要靠泵壳保持较高精度的间隙,从而高效的挤压泵管,如果因为泵管损坏而流入液体 粘连到泵壳压轮和压块及泵管上,就会改变泵头的压紧间隙,那怕是微小的变化也会造成泵管的过度过早磨损,严重的会影响到泵头造成泵头的损坏。

蠕动泵软管损伤会造成输送的液体泄漏,如果蠕动泵输送的是昂贵的药液,泄漏会造成大量的损失。既然蠕动泵的软管这么容易损坏,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及时检测软管的损坏呢?

当软管损坏时,软管内的被输送介质要被泄漏到泵腔内,与润滑剂混合后,使泵腔内液面抬高。因此在泵腔内安装一个液位传感器就能及时检测到软管的损坏。

下面小编就来推荐一款液位传感器,适用于蠕动泵软管损坏的检测。这就是深圳市工采网代理的SST  LLC200A3SH 低成本光电液位传感器。

LLC低成本系列液位传感器提供单点液位检测,为大批量OEM客户特别设计传感器含有一个红外发射源和一个探测器,安装位置精确,以确保两者在空气中达到很好的光耦合。当传感器的锥形端浸入液体时,红外光会透射出锥形面,到达探测器的光强就会变弱。

低成本光电液位传感器LLC200A3SH特点有:

1)响应速度快

2)10mA驱动电流,光电晶体管开关输出。

3)工作温度:-20~85度,M12螺纹。

4)引线为250mm 24AWG,8mm 镀锡等特性。

光电液位传感器LLC200A3SH输出电气接线图如下所示:针对不同的供电电压Vs预选的RLED 和RPULL-UP值也不同,从而使输出的开关信号的电压也不同,用户可根据实际应用来选择。

总结: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自身健康也越来越注重。医药行业随着健康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兴盛。不论是生物制药还是化学制药,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是会用的到精确的计量调控,少不了液体的分装,试剂的精确添加。在这些当中都却少不了蠕动泵的身影。虽然蠕动泵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起到的作用算不上大,但也是必不可少,不可代替的,因此蠕动泵的市场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深圳市工采网代理的SST光电液位传感器可以为蠕动泵软管的检漏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作为专业的工业品供应商,工采网是广大蠕动泵厂商的很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