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r-30ia如何实时监控RI的状态

楼主(2018-01-11):
机器人控制柜r-30ia,机械手为r-20ia,现在我想在主程序运行的同时,一直实时监控某个RI信号,RI信号OFF时,主程序随时停止。现在机器人上有一个编程指令monitor(开始监视)、monitor end(监视结束)。

  不知道要怎么用,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我监控RI是把点转到PLC来了.....可能用法不一样

可以请教一下FANUC技术人员,可以解答相关应用.....

网友B:
你是要用PLC 监控还是 用机器人不太懂你的目的 还是说你要 这个信号达到什么条件的时候 可以报警? 它自身 有ON 跟OFF的状态 可以直接看的  如果你是想要这个信号处于一个状态时机器人做出反应 比如 :暂停 报警或者其他的 话 可以用判断指令 判断这个信号当前状态 当他为ON 或者OFF时  做个跳转或者用程序控制指令

网友C(2018-03-14):
可惜没分啊,有免费下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