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梯形图

楼主(2018-01-11):
本人初接触PLC,对脉冲搞不懂,请师傅们指教处么改下图中的频率,行程长度与等待位置.放料位置,谢谢!

网友A:
图片模糊看不清!

网友B:
DRVA 指令,第一个寄存器是位置,第二个指令是频率也就是速度,信捷PLC的手册里面有每个指令的解释,可以去官网下一本

网友B:
位置设置都在第一步里面,速度设置有的都给固定了

网友C:
多看看手册,一般手册里面说明都有。不过也鼓励大家多提问题,可以让更多人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模糊看不清!

 另存一下就能看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设置都在第一步里面,速度设置有的都给固定了

 下了对应XC2型号的,好像不全,也有点与图不太一样,不过也没仔细从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手册,一般手册里面说明都有。不过也鼓励大家多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VA 指令,第一个寄存器是位置,第二个指令是频率也...

 位置是弄明白了,还有一个K3000是频率吗?还有个K3201呢?好像改动这两个数的任何一个,监控的位置值都会按比例变化,另外请问这图步进与伺服都通用的吗?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D:
DDRVA指令的第一个地址,D100 D110 D120  D130,具体的可以参考信捷PLC的手册,其实信捷的PLC跟三菱的PLC很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VA指令的第一个地址,D100 D110 D12...

 那个地址是知道,信捷手册里没有找到DMUL与DDIV的指令,软件里说一个是双字乘法,一个是双字除法,不知道什么意思,

怎么调位置调频率都找到了,现在就是不知道DMUL里的K3000和DDIV里的K3201什么关系,这两个值相关大小有何影响?

   谢谢!

网友E:
片模糊看不清!

网友F:
你这个图片一是看不清,二是就算看清了也不好一一讲解。可以加我254489112交流。

网友C(2018-02-25):
相互交流学习,一起分享进步,谢谢大家热情洋溢的解答。

网友G(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H(2018-09-01):
多看手册来,不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