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1-12):
MCGS  其中一个CDTSend.dll驱动,,运行“MCGSE模拟运行环境”就会出现以下界面。并且下载工程后白屏

网友A(2021-06-06):
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十个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十个字



这是八个字,连标点才9个。

这个是不是因为运行环境不满足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