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运动控制

楼主(2018-01-12):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三菱FX3U定位控制指令中,原点回归指令ZRN,我触发之后,他的运动方向是怎么定义的?比如说我现在工件在原点感应开关的前方,我启动回零指令,电机肯定要反转才会回原点,反之工件在后方,就要正转回零。那么我启动回零ZRN后程序是怎么判断它的旋转方向呢?需要设定什么参数吗?

网友A:
ZRN回原点没有方向,但是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网友A:
Y21可以任意定义

网友B:
回零方向与你想要的不同,可以通过调整电机的方向来实现

网友C:
这个zrn指令默认的是方向=0的,所以你可以通过程序,如图那样控制方向。还有一个dszr是可以指定回原点的起始方向的。

网友D:
涨经验了1QQ

网友E:
可以指定方向的

网友F(2018-02-25):
相互交流学习,一起分享进步,谢谢大家热情洋溢的解答。

网友G(2018-04-10):
需要用M8342设定回原点方向,M8343正转极限,M8344反转极限,和三个传感器:正极限传感器、负极限传感器、原点传感器。 举例:设定回原点为正方向,当前位置在原点前方。 复位时电机正向转动,直到正极限传感器动作(M8343=1)此时电机停止然后开始反转,直到原点传感器动作(反转绕道原点传感器的后面),然后电机停止后开始正转,当原点传感器再次动作时回原点结束,此时电机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