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热工仪表的日常维护工作?

楼主(2018-01-12):
伴随各项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自动化水平也在提高,对热工仪表监测精确度也有着更高要求。要想确保持续生产,保持运行规律就要做好对热工仪表的检修与维护工作。

一、热工仪表种类与重要性

很多领域的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热工仪表,较常用到压力表、压力输送器、差压变送器、压力校验仪、温度仪、热电阻、热电偶、液位变送器、传感器、报警仪、流量计压器、温度校验装置等。可以充分使用这些热工仪表设备对温度参数、压力参数以及流量参数进行测量。也可以将其作为机组调节依据,是确保设备安全运行的关键。

当前,对发电机组参数设置有着较高要求,在设计当中需要考虑到经济性与稳定性,使设备材料数量控制在标准范围内,如果压力、温度等超过材料能够承受的限度将引发安全事故;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影响生产安全运行,汽包水位就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将汽包水位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是确保汽轮机得以稳定、高效运行的关键。

如果汽包水位高出标准限度,将会影响分离效果,致使蒸汽湿度与盐度增加,更会致使蒸汽中水含量增高,盐浓度增高,致使蒸汽水质恶化。随着蒸汽盐度增高,将在热管上形成结垢,增加管道腐蚀、烧毁的几率,甚至会造成汽轮机进水,引发其他事故。

而相反,如果水位过低,将使汽水出现自然循环,使水管出现破裂,引发爆管事故。由此,对汽包水位使用热工仪测量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机组运行流量为操作人员提供了调整依据,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总之,将热工仪表作为维持各项生产与设备全运行的保障,检修与维护成为重要工作。

二、热工仪表常见故障分析

(一)压力测量仪表

压力测量仪表是较常见的一个仪器,常见故障有:环境温度变化出现误差,影响测量精度。地压力表设计不符合温度标准,使温度维持在-30℃~50℃之间,如果环境温度超过既定限度,将使弹簧管力学性能发生改变,使测量压力表无法正常读出。由此,在对一些温度较高部位压力测量时,比如,设备顶棚、汽轮抽气管等高温部位,需要将压力表放置到合理位置测量;安装位置测量误差:取源点高度与压力感受部件存在差异时,低压系统运行下将使液柱差存在偏差,出现测量误差。由此,负压系统在安装测量装置时,需要就近安排,确保压力点保持相同高度;引压管施工造成的误差;不能定期检验、审核造成接线错误或者设置误差。

(二)测量仪表常见故障

蒸汽、空气等气体介质是最为常见的。测量液体介质时,可以使用孔板配差压变送器的流量测量仪对电磁流量进行计量;对于气体介质测量则要使用差压测量装置配差压变送器构成的测量仪表测量流量,对气体介质差压测量有多种方式。

电磁流量计。使用电磁流量计时,常见故障有:晃动指示、流量显示较大偏差、存在较大的示值波动。

差压流量计。差压流量计在各领域中应用较为广泛,主要由孔板式、喷嘴式、翼型风速测量装置等组成,仪表常显示较大偏差。

液位测量仪。在工艺生产中,液位监控需要有准确的参数作为保障,液位测量方法有很多,其原理就是对液位变化进行记录,检测液位可以通过观察传播时间、电容量、浮力参数方式。差压测量系统、智能电磁液位计是液位测量远传仪表的重要组成。常见故障有固定值不稳、仪表值显示不明显、实际值滞后、仪表值输出与输入不畅、仪表显示值存在较大输出波。

(三)液位测量仪表常见故障

在工艺操作中,热工仪表在使用当中液位测量仪表会经常发生故障。影响液位的不仅是流量、扰动,还有混合料的进料量。当蒸汽流量增多时将出现“假水位”变化,造成水位升高的假象,都是因为操作人员不按程序操作造成的。

三、热工仪表检修与维护方法

热工仪表能否稳定运行,关键在于监控手段的运用,更是及时发现故障、处理故障,减少事故发生率的保障。正式生产中,需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校验温度计、变送器、压力表等,使测量精度提高。此外,在日常检查中还要对热工仪表信号强弱、稳定度、数据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如果发现异常情况,需要分析原因制定检修策略,及时将温度消除。仪表内部一旦出现故障,需要及时更换新的元件。常见的检修方法如下:

观察法:观察法就是上述所述监测法的一种,在热工仪表检修中较为常见,就是对元件接触是否存在问题、导线是否存在破损、接头接触是否完整进行观察,找到故障部位,进行针对性的检修与维护。

电压法:在对热工仪表电压结构进行检测时就可以使用电压法,对比电压强度、正产值强度,进而将故障发生原因分析出来,找到故障部位,制定检修策略。

敲击法:通过对仪表进行敲击可以发现内部元件是否牢固,是否存在接触不良,比如,利用敲击法能够对热工仪表是否存在指示灯忽灭忽亮、错焊、漏焊进行判断并分析,检查各个部位的连接情况。

信号法:使用信号法能够对电路循环原理、仪表连通性进行检查,查看输出端的信号强弱与质量判别故障位置与故障原因。

电阻法:在热工仪器日常检修维护中,可以将电阻测量作为基础,通过判断电阻线路连接好坏与元件质量、电压配合度判断热工仪运行状态。

短路法:短路法就是使用导线与热工仪表的某个元件连接,可以判断电流与电压数值变化情况,以此判断故障大小。

此外,随着测量仪器使用量的增多,对测量仪表有着较高的精度要求,要能够及时更新仪器,加强对检修人员的培训与教育,不断提升其检修技能,增强责任心,加强日常设备管理,切实落实好相关规范标准。

如果控制仪表系统指示波动过于频繁,可以对液面容量进行控制,针对此将故障原因分析出来,如果容量增大表示仪表发生故障,容量小则要分析工艺操作是否规范,如果变化频发则是由波动频发造成的,如果变化不明显则表示仪表出现了故障。

结束语

总之,热工仪表能否安全、精确运行关键在于是否进行安全投入与系统维护,这是确保设备稳定、安全运行的保障。热工仪表有着非常多测量参数,仪表种类也非常多,要想使热工仪表得以正常使用,对维修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具备更高的技术能力。此外,还要定期对热工仪表进行检测与校验,及时将误差与故障解决,使各项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若想获得更多资讯,欢迎前往仪商城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