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攻牙机的控制系统

楼主(2018-01-12):
  自动攻牙机的控制系统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执行部件包括:

步进电机带动三个平动装置和一个转动装置每个坐标轴安装一个位置传感器海次开机复位一次找到各自坐标系原点控制系统发出一定数量的脉冲执行机构根据脉冲数进行运动确定攻牙点位_主轴根据螺纹参数进行攻丝控制系统。

  1.复位开机后首先要执行复位操作本机采用的是开环控制每次开机后首先要执行复位的动L。

  2.任务选择执行复位动作后开始选择任务根据加工对象的不同选择预先设定好的任务即选择加工程序本机可以预存100个不同的工作程序可输入不同的号码选择不同的程序在外接的控制盒把播码开关上的数字键调整到需要的号码,此时控制盒上的绿色指示灯闪亮两次按下加载按钮此时控制盒上的绿色指示灯亮起程序加载成功。

  3.开始工作和基准点调整程序加载成功后按下控制盒上的绿色运子科安钮,攻牙机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进行攻丝动作由于工作的过程中外界因素的影响工件相对于主轴的位置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需要进行基准点调整使得工件坐标系原点与实际工件的坐标特征点重合。

  4.程序的设定与保存攻牙机采用的是专用的软件编程上位机采用PC机在软件绘图界面上可进行攻牙孔位的坐标点绘制也可以由CAD图形直接导入针对不同的螺纹需要分别进行参数设定主要包括螺距攻丝深度或圈数攻丝的切削速度或主轴转速等计算机与攻丝机通过串口数据线连接,将程序下载到机器工作时可以断开计算机编程和工作可以分开进行肩利于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