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的作用和原理及选型?

楼主(2018-01-12):
电源防雷浪涌保护器:按照三级防雷保护原理,电源和设备所需要的保护措施被分为三个等级。在总配电柜安装第一级防雷器,选择相对通流容量大的电源防雷器(最大放电电流80KA~160KA视情况而定),然后在下属的区域配电箱处安装第二级电源防雷器(40KA左右),最后在设备前端安装第三级电源防雷器(10KA-40KA)。

    浪涌保护器是防止过电压的,电压达到一定范围即击穿导通,如雷击或其它原因引起过电压等等,

起到保护。

防雷器的选择是根据电源的来源选择,分3级防雷,第一级变压器到总电柜避雷器不能少于60KA,二级

也是电柜到电箱不能少于40KA,三级,也就是到家庭电箱,不少于20KA.

空开是根据避雷器的放电电流来选择开关的大小60KA选63A ,40KA选40A,20KA选25A。

网友A:
先下载看看   不知道新手在论坛上能不能找到好资料

网友B:
不太明白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