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12):
机器人工作中突然停止,显示如下错误

任务iHnf1中的系统错误 kss14006

无法移动,重启后无法进入手操界面

特求教各位大神

任务iHnf1中的系统错误 kss14006

楼主:
大神们都忙什么呢?

楼主:
求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查手册,看故障代码代表什么

网友B:
是否对程序做了错误的修改?如果有之前正常状态下的机器人备份,可以还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看故障代码代表什么

手册没有这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对程序做了错误的修改?如果有之前正常状态下的机器人...

正常状态的备份有,没有对程序做修改

网友C:
通过故障手册查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