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生成的部件列表没有供应商说明

楼主(2018-01-13):
如图,求助高手,用过的指点一下,网上资料太少了。如果大神有,可以发我一个链接,学习一下。自动生成的部件清单,只有设备标志符,数量和部件编号,没有其他信息。我在部件里写了制造商和供应商,都没有反应。

还有一点,生成的端子数目和实际对不上,我只画了只有2个PE端子,勾选了主部件,PLC接了一个PE端子供电用,但是没有勾选主部件。

网友A:
你的画端子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另外你用的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画端子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另外你用的那个版本

版主,我试了,有个能够生成的文件(我从网上下载的),我把那里的元件,复制过来,在我的表里,也是这样不完整,把我的元件复制到那里,那里的表不完整。但是,我仔细看了元件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是我软件不对吗?分享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