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正确放电方法

楼主(2018-01-13):
高压电容,就是以陶瓷材料为介质的圆片形电容器。外壳是陶瓷的用来绝缘高压电容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耐压高电压一般大于1KV的电压高压瓷片电容器常规有2KV3KV4KV电压。常用于高压场合。高的可达30KV的电压

高压电容一般不要直接短路放电,以免烧坏电容的接点,(同时声响也令人不寒而栗)可以选择适当的电阻或用台灯、电烙铁、或万用表的相关电压档位进行放电,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还可以多次进行这样的处理,直到放完了事。

高压电容正确放电方法:

一:首先的拔掉电器的电源。

使用一只20,000欧姆、2瓦特的电阻器,将电阻器的探针与高压电容的接线端连在一起,为高压电容器放电。

如果电容器有三个接线柱,请将电阻器与某个靠外的接线柱和中央接线柱连接,然后与剩下的那个靠外的接线柱和中央接线柱连接。

二:将电阻的一头接上一只表笔,另一头接个鳄鱼夹,用绝缘胶带缠好接头。鳄鱼夹夹在地线上,用表笔去接高压电容另一极,样放电不会有火花。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连续对很多电容放电的话电阻会发热,可以选瓦数大一点的。

高压电容,高压电容器,电容器

高压电容正确放电方法使用一只20,000欧姆;2瓦特的电阻器,将电阻器的探针与高压电容的接线端连在一起,高压电容器放电;将电阻的一头接上一只表笔,另一头接个鳄鱼夹,用绝缘胶带缠好接头,鳄鱼夹夹在地线上,用表笔去接高压电容另一极,样放电不会有火花.

网友A:
一个很重要,电容上的电;对测量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