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实现像手机那样翻页?

楼主(2018-01-13):
我有个想法,因为我的人机触摸屏都是按手机上的图标来设计的,让操作人员操机时有点像玩手机一样,但是在主画面和参数画面等等切换时,不知如何能像手机一样翻页,有没有懂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支持这种动画效果的触摸屏,没有的话,你搞些切换过程的图片,换页时模拟一下这个过程也可以,我用显控的屏搞过类似的,有点复杂。

网友B:
真的没见过,大多数翻页都是有箭头制定下一页(或页面地址),点击翻页。手机软件系统和触摸屏还是有很大差异。

楼主:
MNS-TSC-20-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