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重复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8-01-13):
最近要做个实验程序,里面分好多个小实验。现在要选PLC了,如果把所有小实验加一起输入输出点太多了。

现在我的想法是程序里做成子程序通过几个按键组合实现调用。每个子程序里面输入输出编写的时候都用一样的,用哪个小程序通过按键组合选择哪个子程序,然后线路设计成插接式的重新接,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行不。

网友A:
感觉不可行!!!!

网友B:
可行。把PLC输入输出引出,弄个插头插座那种接线排,方便更改线路。

网友C:
我认为是可行的,做好子程序的调用就行了。

网友D:
想法还比较新颖,按照子程序会方式多次被调用,可行性很强。程序又少,操作由方便。不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把PLC输入输出引出,弄个插头插座那种接线排,方...

对,做实验用就是要这么做。

网友E:
用 不再犹豫A 的回复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