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金机出现的烫印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富发告诉您

楼主(2018-01-13):
   烫印机在合压作用下电化铝与烫印版、承印物接触,由于电热板的升温使烫印版具有一定的热量,电化铝受热使热熔性的染色树脂层和胶粘剂熔化,染色树脂层粘力减小,而特种热敏胶粘剂熔化后粘性增加,铝层与电化铝基膜剥离的同时转印到了承印物上,随着压力的卸除,胶粘剂迅速冷却固化,铝层牢固地附着在承印物上完成一烫印过程。那么烫印机如果在烫印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应该如何解决呢?深圳市富发牌实业有限公司告诉您:
一、烫印不牢
主要原因和解决方法:烫印不牢的原因较多,处理方法也各有差异。总结起来,主要与烫印温度及压力、油墨配方、印件表面特性、电化铝的性质等因素有关。
1、由于烫印温度低或压力轻而导致烫印不牢时,可重新调整烫印温度和压力。由于设备、被烫印材质的不同,烫压时间、烫印温度都不尽相同。例如,高速圆压圆机速快,压印线接触,烫印温度就要高于圆压平或平压平。一般情况下,圆压圆烫印温度约190℃~220℃,圆压平约130℃~150℃,平压平约100℃:~120℃。此外,烫压时间、烫印温度与生产效率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电化铝转移性能的制约。
2、在印刷过程中,因油墨中加入的燥油过量,使墨层表面干燥过快产生晶化,从而使烫印箔烫印不上。解决方法是,首先印刷时尽量预防晶化的出现,其次,如晶化产生后,可取下烫印箔,在加热情况下把印品空压一遍,先破坏其晶化层后,再进行烫印。
3、在油墨中加入了适量的含有蜡质的撤黏剂、防黏剂或不干性的油性物质也会产生烫印不牢。解决办法是先在印版上粘上一层吸收性强的纸空压一遍,将底色墨层上的蜡质、不干性油质吸附掉后,再进行烫印操作。
4、印件表面喷粉太多或表面含有撤黏剂、亮光浆之类的添加剂,妨碍了电化铝与纸张的吸附。解决办法是表面去粉处理或在印刷工艺中解决。
5、电化铝选用不当直接影响烫金牢度。应根据烫金面积的大小,被烫印材料的特性综合考虑选用什么型号的电化铝。根据一些厂家的实践经验,选用电化铝时普通产品的烫金(一般墨色)可选用88-1型、KURZ的PM型;烟包、化妆品等浓墨色的印刷品(包括印金、印银)的烫金选88-2型;烟标、化妆品包装等细笔迹烫印的电化铝有88-3、88-4型、PM288等;适用于OPP或PET覆合的纸张以及有UV油墨的纸板、上光纸等产品烫印电化铝有88-4二、反拉
主要原因和解决方法:在叠色烫印中,电化铝将印刷油墨或印件上光油粘拉下来。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要是印品表面油墨未干或者印品表面UV光油等后加工处理不当,造成印品表面油墨、UV光油与纸张表面结合不牢,其附着力无法抵挡电化铝箔层的粘拉力和分离时的剥离力。解决方法:待印品干燥后再烫金。可采用快干型油墨或在油墨中添加适量的干燥剂,保证油墨干燥速度能适于烫印的要求,适当延长烫印时间或采用晾架晾干后再烫印。此外,可选用电化铝分离力较低、热转移性优良的电化铝。
2、印刷时压力不足或垫版均匀,以致印刷墨层过厚,并且油墨没有渗透到纸的纤维组织中去,是浮在纸面上的。这就要求在印刷时要控制好印刷压力,对凸版印刷的产品,垫版要求达到平服、均匀,底托最好采用金属材料,以保证印刷压力达到坚实、均匀、充足。
3、油墨本身的黏度太低,小于电化铝箔层的黏性。要注意选用黏度符合要求的快固着的油墨印刷,注意控制油墨中防黏剂的添加量,保证油墨黏度达到要求。
4、调配浅色油墨时,使用了颜料颗粒较粗的油墨(如白墨等),这种油墨与连结料之间的结合力较差,印刷后油墨中的连结料容易被纸面所吸收,使颜料悬浮于纸面上,产生粉化现象,很容易造成掉色的弊病,这样,烫印时电化铝箔层就不能顺利剥离下来,反而会将印品上的墨层反拉下来。因此,要尽量少用钛白墨冲淡或采用撤淡剂与白墨混合作用。另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尽量避免在浅色墨版面上进行大面积的烫印。此外,对于因印品墨色层出现粉化现象,以及因白墨放量过多造成的反拉现象,可采用一些措施补救,如用991号亮光撤淡剂加适量的白燥油进行调配,用实地版压印一次后再进行烫印,也可改善烫印效果。
三、露底
主要原因和解决方法:烫印时,图文出现露底或根本烫印不上,主要原因有:
1、烫印温度过低,印版烫印温度过低达不到电化铝箔脱离片基并转印到承印物上所需要的最低温度,烫印时,电化铝箔没有完整地转移,致使图文发花、露底或烫印不上。发现这种质量问题,要及时适当地调高电热板温度,直到烫印出完好的印品。
2、烫印压力小。烫印过程中,如果印版烫印压力过小,对电化铝箔施加的压力过轻,则电化铝箔无法顺利转移,使烫印图文不完整。发现这种情况应先分析是否属于烫印压力小,并观察压印痕迹轻重,如属于烫印压力小,应增大烫印压力。
3、底色干燥过度,表面晶化。承印物表面的底色墨层太厚,干燥过度,就会发生晶化,使电化铝箔烫印不上。烫印时,底色干燥程度在可印范围内立即印刷。印刷底色时,墨层不应太厚,印刷量大时,要分批印刷,适当缩短生产周期,一旦发现晶化现象,就应立即停止印刷,查找、排除故障后再继续印刷。
4、电化铝箔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电化铝箔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时,也使烫印质量出现问题。这时应更换型号合适、质量好、粘合力强的电化铝箔。烫印面积较大的承印物,可连续烫印两次,可以避免发花、露底和烫印不上。
四、图文发花
主要原因和解决方法:产生这个故障的原因较多,如烫印压力不够、受力不均匀等,不足以使电化铝箔完整地剥离附着于印品上,则要注意调整控制压力,并保证印版平整;温度过低,使电化铝的胶黏层溶化不充分或不均匀,要预试出合适的烫印温度;烫印速度太快,使电化铝的箔层分离力和剥离力不相配,要调整烫印速度;包衬不平整或太软,使烫印压力不足的部位电化铝箔层分离不完整,要注意检查包衬质量,更换包衬及其衬挪材五、图文发虚、发晕
主要原因和解决方法:烫印过程中,发现图文发虚、发晕的故障,主要是由烫印温度太高、电化铝箔焦化等原因引起的。如果印版的烫印温度过高,使电化铝箔超过所能承受的限度,此时烫印,电化铝箔会向四周扩展,产生发晕、发虚现象,则必须根据电化铝箔的特性,将温度调整到合适的范围。对于电化铝箔焦化,主要是烫印过程中停机过久,使电化铝箔的某一部分较长时间与电热高温印版接触而发生受热焦化现象,图文烫印后就会发晕。因此,生产过程中如遇停机应降低温度,或将电化铝箔移开,也可以在温度较高的印版前放一张厚纸,使电化铝箔与印版隔离。
以上是艺富自动化讲述的相关烫金机出现的烫印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的部分知识讲解,剩余的我们将会在下次做更新。如果您对我们的讲述存在疑问,华欢迎你向我们咨询,我们将会为您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