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需要密码下载程序怎么办

楼主(2018-01-14):
由于被别人设置了禁止下载密码,导致程序无法下载,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如果将里面的程序删除应该怎么删除。

网友A:
好像是在设置里面可以恢复出厂设置,里面的程序就删除了

网友B:
你如果要清除原程序,重新上传一个程序即可

网友C:
如图所示,清除掉内存后,重新下载新的PLC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在设置里面可以恢复出厂设置,里面的程序就删除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在设置里面可以恢复出...

网友E(2018-02-25):
相互交流学习,一起分享进步,谢谢大家热情洋溢的解答。

网友F(2018-03-27):
清空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F:
或者恢复到出厂设置也行

网友F:
重新写一个空的就行了

网友G(2018-12-14):
用解密软件来破解密码

网友H(2021-08-01):
如果想读取原内容编写,密码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