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与FX系列通讯的信号互换

楼主(2018-01-14):
用威纶TK6071iP分别用232和485与两台三菱FX3U通讯,屏与两台PLC都可以通讯控制了,现想将两台PLC的一些信息进行交换,能否可以实现?如果可以怎样实现?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很想学习一下,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B:
通过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C:
帖子位置发的不恰,迁移了一下。楼主以后发帖请按照帖子属性对号入座。

楼主:
谢谢提醒,首次发帖,请问在哪个板比较合适?

引用 网友C:
帖子位置发的不恰,迁移了一下。楼主以后发帖请按照帖子属...

楼主:
是否通过宏指令来实现?宏指令如何编写?

引用 网友B:
通过触摸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