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y电容器在开关电源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8-01-15):
y电容器作为电子元器件应用在开关电源中,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即电容器失效后,不危及人身安全.

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y电容器在开关电源损坏原因可分为

1电容内部的短、断路损坏,故障现象是烧开关管及其他限流元器件,如保险与开关电源中的限流电阻。电容短、断路损坏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例如彩电的开关电源、行输出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器,当因某种原因使电压升高,并超过其耐压值时,使之击穿短路损坏,或由于整流二极管损坏后使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器相当于工作在交流电路中,在较大的反向漏电流下发热而短路损坏。由于短路时流过电容器的电流很大,一般电容器都会爆裂或使其封口胶塞胀出。滤波电容短路后,常出现保险丝或限流电阻烧断、电源厚膜块或开关管、整流管击穿之类的故障。主要表现为整机“三无”,这种故障在各类开关电源中带有共性。

2电容器容量降低引起的低效或轻微漏电,其故障现象是电视图像S”形扭曲或行不同步现象,对于现在的用IIC总线的电视机出现一些特别的故障现象,如果因影响使同步牌临界状态,伴音大可能影响到电视机的质量,使得伴章随时出现。主要原因是电容器的参数改变,但没完全失效,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作用,但达不到应有的作用,使得现有的故障现象出现。而且此类故障不好判断与排除。

3电容器容量消失引起的失效、完全漏电或爆浆,是电源中电容出现故障后最难判别与维修的故障,因为测量电容器件,用万用表测试一切正常,但将电容安装在电路上后,电容的容量就完全消失,这是电路中最难维修的软故障之一,即元器件不能承受电压,一有电压的存在,容易完全消失。

y电容器,y电容,安规Y电容,编带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