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DLCDA40DRF上电就有输出问题

楼主(2018-01-15):
    在TwidoSuite中选好PLC型号后,配置为”自动运行“,写好程序后,通过电缆下载到控制器。

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

    1、只有连机后在TwidoSuite软件中点击”运行“按钮,PLC才会在断电后下次上电时自动运行;若是在TwidoSuite中按下“停止”按钮,则下次上电时,PLC不会自动运行。

    2、下面的程序下载到PLC后,上电时保持上次断电时的状态,即上次断电时Q0.2有输出,则本次上电时就有输出,若上次断电时Q0.2是断开状态,则本次上电时就是断开状态,与I0.0有无输入无关。

    谢谢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