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挂炉取暖节能方法

楼主(2018-01-15):
现在,其中壁挂炉取暖是最受大众青睐的一种取暖方式,虽然壁挂炉取暖已经是比较节能的一种采暖方式了,但是节能方法让然是很多用户关注的焦点,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讲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吧。

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安装热效率高的燃气壁挂炉

燃气壁挂炉提供热源,因此高效率锅炉是充分利用能源根本,也是节能减排的第一要素。目前市场上大致有两种燃气壁挂炉:一种是普通的大气式燃烧,热效90%左右。这种燃烧方式在满负荷下热效率高于部分负荷的热效率。另一种是冷凝式全预混燃烧,热效率可达110%(低热值)。在低温系统下的热效率高于高温系统下的热效率,因此冷凝机配置低温地板采暖系统,其节能效果更加显著。

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合理调节温度

有的用户喜欢把温度设置得很高,这是不科学的,不仅耗能而且温度过高还会造成口干舌燥等问题。开地暖时,我们建议热水温度调到45℃,室内温度完全可以达到18℃以上,体感最舒适也最节能;使用暖气片时,我们一开始可以将水温调为70℃,一个小时候室温会上升到20℃以上,这时我们可以将热水温度调到55~60℃,室温保持不变,但是更节能。

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不要常开常关

白天上班或家中无人时不宜关闭壁挂炉,将温度档位调至最低即可;很多上班族习惯在家中无人时,将锅炉关闭,下班后再将锅炉调至高档进行急速加热,这种作法非常不科学。因为这样就等于一切从头开始,由于室温与锅炉设定温度温差较大,锅炉需要时间大火运行,这样不但不节能,反而会更加浪费燃气并且增加了住户挨冻的时间,而且有锅炉或暖气片被冻坏的危险。如果家庭供暖总面积较大,一些房间使用较少,可以关掉房间的暖气片阀门或调低地暖温度。

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做好房屋的保温性能

首先房屋的保温性能最重要,如果房屋保温不好,室内热量通过热对流大量流失到室外,而室外冷空气又大量流入室内,壁挂锅炉不断地加热,燃气用量自然很大。如果给窗户装上双层玻璃,再在门窗处加上厚厚的窗帘,能够节省25%-30%的能源。

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安装温控器

现在很多家庭都采用分集水器进行温度控制,虽然这样也可以控制室内温度,但没有温控器节能,因此建议用户安装温控器。据统计,使用室内温度控制器可以节能20~28%的燃气费用,还可以实现个性化温度调节和达到节能的目的。

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定期清洗保养

壁挂炉使用时间较长之后,就会产生水垢,水垢的堆积会影响壁 挂炉热效率和寿命,使之对房间温度加热所需的天然气量增多,所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要对家用壁挂炉进行除垢保养,壁挂炉的清洗需要专业的维护保养人员来进 行。清洗的方法一般采用外接清洗设备对锅炉内部换热器及管路进行循环清洗,依靠药水的作用与锅炉内部的杂质和水垢发生化学反应来达到清洗的目的。

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以上就是壁挂炉节能方法总结了,做好这几点,壁挂炉采暖会有效降低使用费用,让您以更少的花费享受更舒适的暖冬。

网友A:
真的好吗?

网友B:
壁挂炉取暖节能方法——文章观点代表作者个人立场?按照文章中提到的方法真的能达到节能吗?

比如这一点:壁挂炉取暖怎么用省钱—不要常开常关。

常开常关的意思是将循环泵等电源全部关闭吗?

一般取暖器,都有防冻模式,温度降到某一点后,自动循环启动,此时壁挂炉可以不开启。这样也是节能的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长江北才用,反正这边是没有。

网友D:
真的很好吗?

网友E:
试试吧,希望能管用

网友F:
呵呵。。。

我们买来是为了享受的,不是为了节约那几块钱的。

要想少花钱太好办了,白天蹲墙根啥太阳,晚上去超市蹭空调。

网友B:
相对于城市的集中供暖,农村而言,分散供暖,再加上保温效果不好,往往导致,燃气量的消耗增加,对于农村人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能省则省,在得到最大的取暖效果后,经济取暖,也是一种方式方法。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们买来是为了享受的,不是为了节约那几块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城市的集中供暖,农村而言,分散供暖,再加上保温效...

呵呵。。

农村用天然气供暖?

农村,农村,那遍地的庄稼秸秆不用,而用天然气,是否舍本逐末,是否资源浪费?

用天然气需要交开口费吧,需要交天然气费吧,而遍地的庄稼秸秆不用,这么有钱又其在乎那点节约用气钱。

偶老家,家庭好一点的用煤炭取暖,大部分家庭用柴火、棉花秸、桑枝、玉米棒、花生秧、豆秸、玉米秸取暖及做饭,不用花一分钱,岂不是更节约。

网友B:
哈哈,为了还首都北京的蓝天白云,将PM值降低,出台了2+26个城冬季取暖政策,我们山东也不例外,农村禁止烧秸秆,煤炭。要使用天然气,清洁取暖。你说说看,有没有舍本逐末,资源浪费。为了蓝天白云,全然不顾老百姓的生存,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相对于城市的集中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哈哈,为了还首都北京的蓝天白云,将PM值降低,出台了2...

前一阵子,那个环保局被发改委还是什么局的叫板了,说什么煤改气要有统筹性和科学性,不可盲目,于是乎,环保局很生气,然后就不管这个什么煤改气还是MP了。

于是地方政府喜闻乐见,年底了,税收眼看完不成任务,那每年的税收奖励、任务额返还、年底福利都要泡汤了,于是乎也就不管这雾霾不雾霾了。

政府众多部门一改装作不知道,于是乎众多企业悄悄开工,雾霾又来了,最近一段时间的雾霾天与去年、前年一个样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