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中的过流过压保护

楼主(2018-01-15):
当今系统直流电源整合了多种保护特性,能够保护被测器件和电源自身免于故障或设置不当导致的损坏。工程师对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显然都不陌生,这是大多数系统直流电源应用的两个核心保护特性,能够防护功率相关损坏。

过压保护也叫过电压保护,是指被保护线路电压超过预定的最大值时,使电源断开或使受控设备电压降低的一种保护方式。过压保护通常会配置压敏电阻来实现。当电路产生的瞬间高电压施加在压敏电阻两端时,压敏电阻阻值变得无穷小,使得压敏电阻导通并将电路产生的大电流通过地线引入大地,从而保护电源设备不受高电压损伤。

过流保护也叫过电流保护。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达到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过流保护一般用PTC自恢复保险丝实现。当电路处于正常状态时,过流保护用PTC自恢复保险丝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过流保护用PTC自恢复保险丝处于常态,阻值很小,不会影响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过流保护用PTC自恢复保险丝陡然发热,呈高阻态,使电路处于相对"断开"状态,从而保护电路不受破坏。当故障排除后,过流保护用PTC自恢复保险丝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

电源的保护功能主要是过压、过流保护两种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任何一种电源在发生故障时,都有可能使输出电压或输出电流失去控制,为了使用户的负载不致因此而损坏,电源一般都设有过压和过流保护。有些负载如阻性负载,当电源有故障,负载上的电压有可能大幅上升,而电流的上升值不一定能超过过流保护值。此种情况宜用过压保护,例如工作在50V,可将电压保护值调至55V,如果电源故障只要电压升至55V时,电源会自动切断电压输出。当有些负载是容性负载时,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并联在一起,当电源发生故障时,电流就可能大幅度上升,而电压的升值却不甚明显,这时电源内部的过流保护部件会首先启动,电源会自动切断输出。

过压保护值在面板上有一只电位器,可以人工设定。而过流保护值是不能人工设定的,机内巳经定死,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

需要说明的是,过压保护会立即快速启动,过流保护则有一秒左右的延时。这是因为如电源正常工作时,如电源的负载发生突然短路,此时电源输出的瞬间电流是数倍或数十倍的额定电流值,可以认为是一个电流冲击,远远超过过流保护的数值,但这时并不希望过流保护起作用。而是在短路解除后,电压自动恢复正常。因此在设计过流保护时,要避开突发短路时的电流冲击,而仅考虑使输出过电流的时长达到一定的值才启动过流保护。

了解更多保险丝技术文章请百度搜索“秦晋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