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热丝试验仪操作使用须知

楼主(2018-01-15):
  灼热丝试验仪操作使用说明 <http://www.zhuoresiyi.com/product/163.html>

  产品名称:灼热丝试验仪

  关于灼热丝试验仪操作使用说明使用前的准备

  1、本仪器放在具有通风设备的房间内(或设有专门通风罩的小型试验室中),以便试验后废气及时排出。

  2、把两只配套砝码用细钢丝经支架板左端的两个滑轮(穿过对应的小孔)悬挂在支架板下方,另一端绕过下图红色标识部分的小螺丝。

  3、按标准要求制取和装夹试样。

  4、确定实验位置

  A.按“左行”按钮,当灼热丝头接触到红色箭头指示部分立即松开“左行”键;把试品固定在下图红色箭头指示部分,使灼热丝头于试品充分接触!

  B.调整试验灼热深度7mm。调整接近感应开关,使其灯亮,并且固定好感应开关的位置。

  C.按下“右行”按钮,使小车右行,右行碰到限位后自动停止。

  软件说明

  1、开机主界面,点击进入系统。

  2、工作界面

  2-1)试验温度:测量灼热丝温度。

  2-2)当前箱内温度:试验箱内温度。

  2-3)余焰时间:火焰保持的时间。

  2-4)余灼时间:火焰熄灭后火星保持的时间。

  2-5)当前燃烧时间:小车接触感应器开始计时。

  2-6)燃烧时间设置:设定燃烧时间。

  2-7)启动:小车自动左行,当试样与灼热丝相接触时,小车即停止左行,燃烧时间开始计时 ,待预置燃烧时间到后,样品架自动后退。

  2-8)停止:

  2-9) 左行:试验小车左行,碰到限位后停止。

  2-10)右行:试验小车右行,碰到限位后停止。

  2-11)余焰暂停:燃烧时间到,余焰开始计时;点击,余焰时间停止计时。

  2-12)余灼暂停:余焰时间到,余灼开始计时;点击,余灼时间停止计时。

  2-13)加热:加热启动。

  2-14)时间清零:燃烧时间、余焰时间、余灼时间时间清零,同时把启动复位。

  3、温度补偿页面

  3-1)试验温度:输入和实际偏差的温度值,补偿试验温度。

  3-2)箱内温度:输入和实际偏差的温度值,补偿箱内温度。

  4、温度曲线

  试验温度实时曲线,反映试验温度变化趋势。

  注意事项

  1、本装置用户必须稳压电源,否则因电压波动过大会影响温度发生变化。

  2、热电偶是易损件,它不在产品三包保修之列。

  3、灼热丝不宜在高温下长期工作,以免缩短热电偶的使用寿命,每次使用后应及时将电流减少,并切断电源。

  4、每次试验结束后,应在断电的情况下清洁燃烧室,并注意不要碰撞热电偶及灼热丝。

  5、用户在试验完成后可以用排气扇排出燃烧时产生的废气,但试验过程中不要开启风扇,以免影响试验结果。

  6、如果需要维修,特别是灼热丝的更换要注意拨动过的螺丝重新拧紧,否则因接触不良影响电流回路和产生接口高温。用户在更换零件后,应将所有螺丝上紧。

    买仪器请认准标准集团_卓越品质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