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485通讯故障

楼主(2018-01-16):
两台台达14ss2plc,一个当主站,一个从站,用modbus通讯,主站写modwr指令,从站执行,但是始终执行不了。求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写入的地址对不对

楼主:
回复内容:有例子可以看看吗?我现在有点迷糊。想看看实例

引用 网友A:
写入的地址对不对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邮箱wojswoy@qq.co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有例子可以看看吗?我现在有点迷糊。想看看实例...

网友:
你可以使用PLC LINK功能。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downcenter-100-5-2-0-99.html

去链接里的台达官网下载。

网友B:
使用PLC LINK功能来做两个PLC的通讯,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downcenter-100-5-2-0-99.html

去连接里下载使用手册。

楼主:
回复内容:link通讯已经尝试成功,现在就是modbus通讯想尝试下,但是主站和从站如何交换数据不是很清楚,用modwr指令,主站写个指令给从站,从站如何接受,请指教,比如主站写指令modwr k2 h500 k1,给从站y0一个信号,从站如何接受这个指令!!请指教

引用 网友C:
LINK功能。http://www....

楼主:
回复内容:主站x0控制从站y0输出,主站用modwr指令,modwr k2 h500 k1,从站应该怎么写才能收到这个命令

引用 网友B:
使用PLC LINK功能来做两个PLC的通讯,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