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请教一下,关于电气柜的标签

楼主(2018-01-16):
跟大家请教一下,关于电气柜的标签

电气柜元器件的标签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呢?

现在跟同事之间再因为这件事情探讨

1.有说直接用线号机的标签打印粘贴即可

就像论坛里@小诚 发表的帖子 所用的黄色标签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5259_1.shtml

2.也有人说需要按照《GB∕T13306-2011标牌》标准中5.3.1所推荐的材料,作为标签所选用的材料:

但是标牌和标签是一个意思么?

我们主要是想标注各个元器件,例如:PLC 空开等

所以想求助下大家,还有没有具体的国家标准

网友A:
标注柜内元器件直接用打印的标签粘贴即可

按钮指示灯等外部指示标牌需要用到楼主上边所提到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柜内元器件直接用打印的标签粘贴即可按钮指示灯等外部...

但是 甲方说必须严格按照现有国家标准执行,目前能查到的国标只有GB∕T13306-2011   这一款针对于标牌的规定...也就是按照他们说的就只能用金属标签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更精确的标准

网友B:
用金属标签,,,与最新版本的电工图识

网友C:
楼主发的帖子链接我看过,帖子里的资料不是国家标准,只是一种方法。甲方要求的是标准,不是要求你怎么做,只要有标准就行了,不用在关注什么还有其他的标准了

网友A:
这个真没听说过有国家标准,做到美观大方就行了,甲方可能是要求有国家标准的按标准做。

网友D:
这个主要与客户花多少钱有直接关系

网友E:
电气柜元器件的标签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看业主方的要求,一般也不会在意,标注美观准确就可以。标牌是有国家标准,针对电缆标示。

网友F:
主要看客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做到标识清晰,不易脱落就可以了,能省则省

网友G:
柜外贴标牌一般是铝制 或者薄钢片  柜内用标签 一般就是黄色线号机打出来的贴纸 即可

网友(2018-03-09):
线号机贴纸。。。

网友H:
贴好标签就可了吧

网友H:
在努力一下

网友I(2018-04-19):
我采用塑料标签,淘宝网购,中间插纸片的。。。要切掉下面圆环部分。

网友I:
因为圆环部分定位不好,容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