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步进伺服系统精度的措施

楼主(2018-01-16):
提高步进伺服系统精度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1.传动间隙补偿

   提高机床传动元件的齿轮、丝杠制造装配精度并采取消除传动间隙的措施,只能减少却不能完全消除传动间隙。

   机械传动链在改变运动或旋转方向时,最初若干个指令脉冲只能起到消除间隙的作用,造成步进电机的空走,而工作台无实际移动,从而产生传动误差。

   补偿方法:先测出并存储间隙大小,接收反向位移指令时,先不向步进电机输出反向位移脉冲,而将间隙值转换为脉冲数N,驱动步进电机转动,越过传动间隙,然后按照指令脉冲动作。

   2. 螺距误差补偿

   传动链中滚珠丝杠螺距的制造误差直接影响机床工作台的位移精度。

   补偿方法:设置若干个补偿点,在每个补偿点测量并记录工作台位移误差,确定补偿值并作为控制参数输送给数控装置。

   设备运行时,工作台每经过一个补偿点,CNC系统就加入补偿量,补偿螺距误差。

   3. 细分线路

   细分驱动:将步进电机的一个步距角细分为若干步的驱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