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同一个RUN,为什么是运行当前界面里的程序,而不是其它

楼主(2018-01-16):
   大侠,RUN是共同的吧?因而按RUN对哪一个程序都是有效的吧?

   现在,假设这里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竖着将工件排列,一个是横着将工件排,如下图:

   请问,怎么设计,才能够在“方案1”界面时,按RUN键,是运行“把工件竖着排列”的程序;而在选择“方案2”界面时,接RUN,又是“把工件横着排列”的程序?

   PLC编程我会,我想知道界面程序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两个RUN按钮,不过你看上去是一个而已,其实是2个。

当方案1的时候,隐藏掉第二个RUN,当选择方案2的时候,隐藏掉第一个RUN。

两个RUN重叠放置,但是控制他们的显示和隐藏就行。

操作的时候,看上去就以为是一个。

网友B:
做二选一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两个RUN按钮,不过你看上去是一个...

谢谢!回答非常好!只是我对昆仑通态不熟,能事讲得更进一步?

PS:我没有积分,无法发币, 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回答非常好!只是我对昆仑通态不熟,能事讲得更进一步?

PS:我没有积分,无法发币,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