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i.MX6UL开发板Linux操作系统的系统更新

楼主(2018-01-16):
硬件:米尔i.MX6UL开发板MYD-Y6ULX
简介:MYD-Y6ULX开发板(i.MX6UL开发板)由MYC-Y6ULX核心板和底板组成,基于NXP i.MX6UL处理器或i.MX6ULL处理器可选,MYD-Y6ULX开发板(i.MX6ULL开发板)提供丰富外设硬件,板载了Mini PCIE接口(用于4G模块)及SIM卡槽、WIFI芯片及天线接口、双百兆网口、LCD液晶接口、音频接口、带隔离的CAN,RS485,RS232等。
部署开发环境:开发前需要PC安装好Linux操作系统,推荐使用Ubuntu 16.04 64bit发行版,连接网线并配置好网络,后续操作需要连接互联网安装或下载相关软件包。

本章主要介绍MYD-Y6ULX开发板的linux操作系统更新。
使用前,需要先安装Yocto提供的SDK工具链,再编译所有例程代码,并拷贝至开发板目录下。

系统更新
MYD-Y6ULX系列开发板提供了两种更新Linux系统的方法,USB更新和SD卡更新。 USB更新: 将芯片找切换至Download模式,使用NXP MfgTool工具烧写文件到板载的Flash内。 SD卡更新: 使用可启动的SD更新卡,启动后从SD卡烧写文件到板载Flash。
 USB更新
USB更新方法的烧写工具是由NXP公司提供的MfgTool 2.7.0版本,文件包名为MYD-Y6ULX-mfgtools-20171012.zip,光盘中路径"03Tools/ManufactoryTool"目录下,支持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解压后的目录中有vbs文件,这些是配置好的烧写脚本。执行后即可启动MfgTool 程序。

更新步骤如下(顺序不可颠倒):

切换启动拨码开关(SW1)的第3位为OFF,第4位为ON。 使用USB转接线(Type-A转Micro-B)连接PC机USB端口与开发板Micro USB OTG端口(J26)。 使用DC 12V电源适配器连接至开发板的电源座(J22)。 双击MfgTool目录下的"core-image-base-myd-y6ulx-nand.vbs"文件,此时可以看到MfgTool界面已识别到开发板。 点击MfgTool界面上的"Start"按钮,MfgTool就开始自动更新系统至板载NAND存储芯片。 更新成功后底部的总进度条会显示为绿色。若失败则为红色时,可以查看"MfgTool.log"文件的错误提示信息。或者使用USB转TTL串口线连接至 JP1,再重新更新系统,就可以从串口查看更新过程并分析失败的原因。
更新MfgTool的文件
如果需要将自己编译的系统镜像文件更新到开发板上时,需要替换MfgTool里面对应的文件。MfgTool的文件更新有两个部分,firmware和files。files 目录下为烧写的目标镜像文件,路径为"MYD-Y6ULX-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 firmware是烧写系统的镜像文件,路径为"MYDY6ULX-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当更新系统的分区大小或烧写方式时才需要更新firmware中的文件。 files目录下的文件说明:
                   文件名                                                                             描述
core-image-base-myd-y6ull14x14.rootfs.tar.bz2                 MYD-Y6ULL 文件系统
u-boot-myd-y6ull14x14_nand.imx MYD-Y6ULX                支持NAND的uboot
zImage-myd-y6ull                                                               MYD-Y6ULX 的内核镜像
zImage-myd-y6ull-14x14-gpmi-weim.dtb                           MYD-Y6ULX 支持NAND的设备树文件
切换为NAND启动方式

更新完成后断电,配置启动位拨码开关为NAND启动方式,如下:
启动位 状态
Bit1 OFF
Bit2 ON
Bit3 ON
Bit4 OFF
重新连接电源,开发板即可以从NAND启动系统了。

 SD卡更新
MYD-Y6ULX开发板提供了一个使用SD卡更新系统镜像的文件,sdcard镜像文件。sdcard镜像文件需要使用特殊的磁盘操作工具才可以写入Micro SD 卡内,Linux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使用dd命令,Windows系统用户使用Win32ImageWriter工具。 MYD-Y6ULX的开发资源包内已包含两个sdcard文件,位置为02-Images。
              文件名                                                                                          描述
myd-y6ull-update-nand-base-20171026011019.rootfs.sdcard        用于更新core-image-base
myd-y6ull-update-nand-qt5-20171026011028.rootfs.sdcard           用于更新fsl-image-qt5
注意:rootfs.sdcard前面的时间为生成文件时的日期时间,请以实际文件为主。
制做SD更新的镜像

如果对Linux kernel,U-Boot或者文件系统有修改,可以自行打包制做sdcard文件,将系统烧写在开发板上。MYD-Y6ULX开发板提供了一个可以制做 SD更新镜像的工具MYD-6ULX-mkupdate-sdcard,存放在04-Tools/ManufactoryTool目录。 build-sdcard.sh脚本用于制做从SD卡更新系统的镜像,分为两个部分:更新系统和目标文件。 firmware目录下是更新系统,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修 改。 'mfgimages-*'是目标文件,里面的文件最终会烧写进板载的NAND或者eMMC存储芯片内。如果修改u-boot, kernel后,需要把相应的文件替换 到目标文件内即可。 'mfgimage-*'目录内的文件名遵循以下方式命名,错误的文件名称在更新系统时不会被识别,会出现升级失败。 这些文件的名称被定义在Manifest 文件内,命名规则如下:
ubootfile="u-boot.imx"
kernelfile="zImage"
dtbfile="myd-y6ull-gpmi-weim.dtb"
rootfsfile="core-image-base.rootfs.tar.xz"
更新程序启动后会根据Manifest文件加载需要的文件,以将它们写入到目标NAND Flash存储芯片。 解压后就可以开始制做镜像了。
sudo ./build-sdcard.sh -p myd-y6ull -n -d mfgimages-myd-y6ull-ddr256m-nand256m
build-sdcard.sh提供了四种参数:

'-p' 表示平台,可用参数为"myd-y6ull"代表MYD-Y6ULL

'-n' 表示板上存储芯片是NAND

'-e' 表示板上存储芯片是eMMC

'-d' 表示更新文件的目录

'-t' 表示添加文件名标识

注意:'-n'和'-e'不能同时使用,只能使用一种。 运行结束后会生成一个sdcard后缀的文件,如'myd-y6ull-update-nand-20170825150819.rootfs.sdcard'。
制做可更新系统的SD卡
MYD-Y6ULX资源包内提供了用于更新系统的sdcard镜像文件,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使用上一步制做的sdcard文件。MYD-Y6ULX提供好的sdcard文 件存放在02-Images目录内。 有了用于更新的SD卡镜像文件,就可以把镜像文件写入到SD卡。为了方便使用,建议把Micro SD插入USB读卡器,再 插入电脑USB端口。 注意: 02-Images目录内的文件名的时间标识部分可能与如下示例文件有差异,请以实际为主。

Linux系统

通常Linux下的存储设备名为"sd[x][n]"形式,x表示第几个存储设备,一般使用字母a~z表示。n表示存储设备的分区,一般使用数字,从1开始。插 入后可以使用"dmesg | tail"命令查看新设备的设备名称。这里以"/dev/sdb"设备为例,sdb后面不写任务分区数字。
sudo dd if=myd-y6ull-update-nand-base-20170919090957.rootfs.sdcard of=/dev/sdb conv=fsync
写入的速度与USB和Micro SD卡的速率有关,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建议选用更高速度等级的Micro SD存储卡。

Windows系统

Windows用户可以使用Win32DiskImager工具把sdcard镜像写入Micro SD里。工具在"03-Tools"目录下,解压后,双击"Win32DskImager.exe"应用程 序。启动后的界面中,右侧的"Device"是选择要写入的设备盘符。左侧的"Image File"是选择将要写的镜像文件,点击旁边的文件夹图标,选中要写 入的文件即可(注意:文件选择对话框中默认是过滤".img"文件,切换成".*",就可以显示到sdcard后缀的文件)。 写入前请再次确认目标磁盘和文件是否正确,避免写入到系统磁盘,损坏Windows系统分区。

等待进度条结束后,就可以拔出USB读卡器。 把制做好的Micro SD卡插入开发板的卡槽(J8),配置启动位拨码开关(SW1)为SDCARD启动方式,如下:
启动位 状态
Bit1 ON
Bit2 OFF
Bit3 ON
Bit4 OFF
连接USB转TTL串口线至调试串口(JP1),配置好电脑端的串口终端软件。使用DC 12V电源适配器连接至开发板的电源接口(J22)。通过串口可以看到 系统从Micro SD卡启动,并执行更新脚本,把Linux系统镜像文件写入NAND存储芯片内。 也可以通过用户LED灯(D30)来判断当前更新状态,更新中为闪烁状态,更新成功后会常亮,失败则会熄灭。
切换为NAND启动方式
更新完成后断电,配置启动位拨码开关为NAND启动方式,如下:
启动位 状态
Bit1 OFF
Bit2 ON
Bit3 ON
Bit4 OFF
重新连接电源,开发板就可以从NAND启动系统了。

本章内容分享结束。

网友A:
多了解一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