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怎么通讯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8-01-16):
各位大神 小弟有一问题就是台达触摸屏里面没有直接和三菱变频的通讯的协议 只能用宏功能通讯 宏功能小弟不懂刚学 请问怎么给变频器写入频率指令

网友A:
用modbus通讯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不用协议,直接用485通讯即可,三菱的变频器支持485通信协议,台达的触摸屏看下说明书,有一个com默认是485通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协议,直接用485通讯即可,三菱的变频器支持485...

我用三菱变频器协议但是就是通讯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线问题 但是我都在网上买的线了

楼主:
对: 丰李 用modbus通讯应该可以的吧 内容的回复!台达的触摸屏modbus好多选项不知道选啥

网友A:
一般都是选择Modbus RTU协议,你直接问台达技术支持,这样比较直接

网友C:
通讯可以连接PC端更改设定com口通485讯格式。

控制变频器的话就往变频器的特定地址里写命令就好

网友D:
多谢楼主提供,辛苦了!

网友E:
直接用485通讯即可

网友F:
打电话问下台达技术支持,他们比较熟悉。

网友G:
走Modbus RTU协议或者计算机链接协议,当然前提是这款三菱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

网友H:
软件中目前没有直接对应三菱变频器的驱动。

网友I(2018-10-26):
天天努力争积分来下载

网友J(2019-04-16):
引用 网友G:
走Modbus RTU协议或者计算机链接协议,当然前提...

请问下如果走三菱专用协议ASCII的话,屏与变频器的通信参数应该如何设置。我试过几次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K(2019-06-12):
直接三菱PLC加个485通讯板,在PLC里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