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在锅炉自控中的应用与作用

楼主(2018-01-16):
DCS 是 分 布 式 控 制 系 统(Distributed ControlSystem)的简称,国内一般习惯称为集散控制系统。它是相对于集中式控制系统而言的一种新型计算机控制系统,它综合了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显示(CRT)和控制(Control)等 4C 技术,DCS 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思想是分散控制、集中操作、分级管理、配置灵活、组态方便。虹焱热电公司采用的 DCS 系统主要用于 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的自动化控制当中,相比较以往的五台 40t/h沸腾炉的手动控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监视方面

         40t/h沸腾炉的运行监视,都是利用显示仪表来实现的。它们有着占用空间大、参数显示不集中、故障率高、维护量大的缺点,相对于 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 DCS 系统而言,对于锅炉的各个参数,如压力变送器、流量、液位、温度等都能在比较形象化的监视界面上得以显示,并且还可以根据控制的需要在各关联界面予以显示,以提高其利用率。同时,在 2个操作站分别对锅炉的运行情况进行监视,保证锅炉的安全、高效运行。

在自动控制方面

         在以往虹焱热电公司 5 台 40t/h 沸腾炉中,给水(减温水、给水总门、给水分配)、给风(1 - 4 床播煤风、鼓、引风)量的大小控制一直使用电动执行器开环控制来实现,如图 1 所示。它的原理是利用水门、风门的开度大小来调节送给量的大小,它的优点是应用技术成熟、控制稳定。但是,缺点是,控制精度不高,且单纯利用其控制,运行人员必须时刻集中精神,才能对各参量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节。由此,暴露出单一开环控制不可避免的无法实时动态调节的缺点。即 使在某一个给水、给风量的环节上应用了 PLC(可编程控制器),实现了闭环控制,但是,PLC 是面向设备级控制的,并不能很好的将全部控制参量进行统一控制。应用 DCS 系统正好克服了这个缺点,它利用组态可以很方便的对现场设备进行管理,如需闭环控制,如图 2 所示,只要引入相应控制参量,在软件上完成相依的组态即可。例如,以应用在 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上的单冲量(炉膛负压)引风闭环控制或三冲量(给水流量、主汽流量、汽包液位)给水闭环控制来说,能够在炉膛负压或汽包水位达到一定值的情况下,自动调节所接入高压变频器的控制频率,调节电机转速,从而完成水或风的参量闭环控制。实践证明,DCS系统的应用,不但节省了人员开支,而且还能对全部的给水、给风量均实现实时、精准的闭环控制,从而可以提高锅炉的燃烧效率,保证锅炉运行安全。

日常维护方面

         对于实现 40t/h 沸腾炉的稳定运行,必须从监视、控制方面安装必要的显示、操作仪表来实现,这些仪表通常接线复杂,占用空间大,而且还必须有独立的电源对其进行供电,一旦出现故障,故障查找困难,更换时更加费时、费力,增大了检修难度。而对于应用 DCS 系统的 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来说,无论是参量监视,还是控制操作,均通过 DCS的中央处理器 SM253 主控制卡对相应卡件进行管理,再由卡件传输到操作站。

         1、从接线来说,所有来自现场的线缆(信号、控制)都集中在 DCS 的中央机柜中,并且按组对应各个卡件(如,SM313、SM314、SM322、SM331、SM332),通过定义的各个卡件的功能,一目了然的就知道接线代表的具体含义。而在操作站那边,仅仅一根通讯电缆就足够了。

         2、从检修方面来说,如果是现场设备出现了故障,这时只要点击对应参量,就可以调出参量对应卡件的接线位置,然后,从对应卡件背部接线用万用表能够很容易进行查找,而一旦确定是卡件出现了问题,它还能够实现热插拔,检修方便、速度快,对其它参量没有影响,大大的提高了检修效率。功能扩展方面

         1、由于 DCS 系统对于功能能够实现模块化管理,如果现场新增加了设备,它都能够从硬件方面的卡件,软件方面的组态得以快速实现,使他们能够与系统更好的融合为一体。如果是利用单一控制的 40t/h 沸腾炉来实现新的功能,必须先在空间布局,接线走向等方面进行设计,但是,原有的控制盘如果空间有限,势必要新增柜体,浪费资源。再一个,即便说利用40t/h沸腾炉单一控制理念已经实现了设计功能,但是,新增功能并没有很好的与现有功能相结合,以至于联调操作时,过度分散,不利于集中控制。

         2、对于 DCS 来说,DCS 系统的网络平台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太网络,采用标准或变形的 TCP/IP 协议。这样就提供了很方便的可扩展能力。在这种网络中,控制器、计算机均作为一个节点存在,只要网络到达的地方,就可以随意增减节点数量和布置节点位置。另外,基于 windows 系统的 OPC、DDE 等开放协议,各系统也可很方便的通讯,以实现资源共享。它能够在不改变原有接入系统的前提下,提供方便的接口,使之与己互联,成为一个整体。

         虹焱热电公司 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利用 DCS 系统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它运行稳定、管理功能强大、能够很简单、方便的对现场设备实现集中管理,而且在检修维护方面,只要定期做好系统的清灰保养,维护工作量极低。即使系统出现问题,也能通过热插拔来更换相应的卡件,实现快速处理,特别是在主控卡、转发卡等核心部件上,都实现了“冗余”控制,安全性非常高!相对于没有改造的 40t/h 沸腾炉来讲,它能充分降低磁翻板液位计运行人员的操作强度,实现精准控制,同时,在运行监视方面,集中形象化的可视界面,能够让运行人员更好的掌握锅炉的燃烧状态,以便提高锅炉的燃烧效率。可以这样说,只要选择的 DCS 系统的容量足够大,它就能够同时管理多台锅炉,以实现其强大的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功能 ! 在现如今,虽然,DCS 系统先期投入的大,但是,从以后生产运行来说,从人员的配备、后期设备的维护、管理等各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都是非常可观的!

结语

         DCS 系统,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它越来越多的融入到现代化生产当中,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它的成功投入,必将改变以往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A:
这个都是很老的论文了。

你们用的什么dcs

网友B:
你的图是不是反了?上面的才是闭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是不是反了?上面的才是闭环

对呀

网友D(2018-09-15):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工作愉快。

网友E(2018-11-02):
学习学习,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