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了工程文件以外的文件怎么解决

楼主(2018-01-16):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些程序准备学习学习,但是用GX Works2打不开,说是指定了工程文件以外的文件,这个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原因之一:你下载的程序是不完整的,这个可能性不大

原因之二:你下载的程序不是用GX这个软件写的,需要软换。GX里有个打开DV文件,选择打开试试

原因之三:你打开的程序文件不对。建议先打开GX软件,用左上角的“打开文件”打开。

有问题可以加Q254489112交流

网友B:
或者不能用你下载的这个三菱软件打开,需要早期的版本,换一个版本shi一下,或者发出来,我们试一试

楼主:
谢谢啦我先试试

引用 网友A:
原因之一:你下载的程序是不完整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原因之...

网友C(2018-07-30):
原因之一:你下载的程序是不完整的,这个可能性不大

原因之二:你下载的程序不是用GX这个软件写的,需要软换。GX里有个打开DV文件,选择打开试试

原因之三:你打开的程序文件不对。建议先打开GX软件,用左上角的“打开文件”打开。

有问题可以加Q254489112交